【求教】图中这两个电容短路就代表它坏了吧

楼主(2014-07-10):
实在不敢换东西了   板子布局太密  更换元件好麻烦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
你确定电容坏了?

网友B:
你所说的坏,主要是指什么?没声音输出还是其他?

网友C:
换个电容,小心点没事的
要胆大心细

网友D:
如果真的短路,那肯定坏了;
电容没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E:
电容两端还有其他器件呢,看看是不是其他期间引起的短路啊

网友F:
谆谆教导…

网友G:
220uf?
用万用表量的? 电流太小,充电很久.

网友H:
这板子好熟悉啊,是不是野火的原理图?

网友I:
用万用表什么档测的电容?

网友J:
估计是在板测量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