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3G模块,有哪些?能推荐几款吗?

楼主(2014-07-10):
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3G模块,有哪些?能推荐几款吗?

网友A:
简单来说,
从制式分类:可以分为WCDMA(联通所用),EVDO(电信),TD(移动);
从连接方式来分:MiniPCI-E接口,B2B连接,邮票孔,LGA,等等;
从数传速率来说:有HSDPA、HSUPA等等(WCDMA,TD),EVDO RevA(CDMA);
。。。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寻找合适的模块。

网友B:
国内使用3G模块的话建议还是WCDMA的,信号相对会比较好,上海移远的3G通信模块不错,性价比高  详细了解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联系方式资料中有

楼主:
谢谢。
目前比较主流的模块有哪些?我想是用出货量大的,稳定性好的。

网友C:
现在市场上出的WCDMA相对比较多一些,EVDO的也不少,这个主要看个人用途了,每个型号的上行和下行速度都不一样,有快的有慢一些的,现在都在大量出货。

网友C:
因为3G模块的价格相对都比较高,所以建议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型,这样才能找到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3G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