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USB)WINDOWS轻松传输线如何自动在两电脑传输文件

楼主(2014-07-10):
如何编程让(USB)WINDOWS轻松传输线自动在两电脑传输文件

网友A:
有USB对传线,其实就是USB网卡,然后使用局域网传输工具:如飞鸽

楼主:
我这种不是那种网卡式的,不要设定IP的,用WIN7自带的WINDOWS轻松传送就可以看到对方的硬盘,我就是想编个程能看到对方的硬盘,谢谢各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