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样的结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10):
今天看到一个这样的结构体定义:
struct tagFlag{
                          unchar bAlarmPIR :1;
                          unchar bAlarmMW :1;
                          unchar bAlarmStaus :1;
                          unchar bNONCFirstStatus :1;
                          unchar bAntimask :1;
                          unchar bOR :1;
                          unchar bLED :1;

                 }Flag = 0;

结构体内的成员后面的“:1”是指什么?“Flag=0”能这样赋值吗?居然编译能够通得过,不解。

网友A:
1---》1bit

例如bAlarmPIR相当于Flag的一个bit

网友B:
位域,:1表示占用1bit
Flag = 0;表示在定义结构体的同时声明变量Flag,且对Flag进行初始化。初始值为0

网友C:
标准的位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bit

例如bAlarmPIR相当于Flag的一个bit

如果只有1bit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用bit来定义,而要用unchar(unsigned char)来定义?他占用8bit,那么其他7bit的资源不浪费掉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有1bit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用bit来定义,而要用unchar(unsigned char)来定义?他占用8bit,那么其他 ...

1、不是所有的MCU都支持bit定义,这么写首先偏于代码的移植。
2、汇总在一起便于阅读和查看,也偏于整体赋值操作
3、在PIC中定位bit变量时,但实际上也还是占用了一个字节,当有多个bit变量时,编译器会自动整合到一个字节中,实质上和当前的这种结构方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是所有的MCU都支持bit定义,这么写首先偏于代码的移植。
2、汇总在一起便于阅读和查看,也偏于整体 ...

刚仔细看了一下位域的定义,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