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助MKL34Z64VLH4单片机SLCD驱动例程

楼主(2014-07-10):
求助MKL34Z64VLH4单片机SLCD驱动例程 ,动态段码液晶。液晶接线,和mcu的连接 万分感激各位大侠!

mcu的连接图

mcu的连接图

动态液晶

网友A:
楼主这个你可以参考我们KL46的SLCD例程,而且我也写了一篇相关的经验分享你可以看看:https://bbs.21ic.com/icview-7318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你可以参考我们KL46的SLCD例程,而且我也写了一篇相关的经验分享你可以看看:https://bbs.21ic.com/ ...

谢谢版主!您的帖子给我帮助很大,但是我想找到KL34的相关例程,您那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你可以参考我们KL46的SLCD例程,而且我也写了一篇相关的经验分享你可以看看:https://bbs.21ic.com/ ...

谢谢你版主,您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但是我想需要KL34的相关例程,您那有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您的帖子给我帮助很大,但是我想找到KL34的相关例程,您那有吗? ...

亲,没有KL34的,但是你完全可以借鉴KL46的代码,换换头文件什么的,自己移植到KL34中。
因为我测试时基于FRDM-KL46Z的,而这款板子FRDM-KL46Z: 面向Kinetis KL3x和KL4x MCU的飞思卡尔Freedom开发平台,参考这个完全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没有KL34的,但是你完全可以借鉴KL46的代码,换换头文件什么的,自己移植到KL34中。
因为我测试时基 ...

谢谢您,我也这么想的,之前也是这么移植的,但是编译还是有问题,请问下,您一般都那个开发平台,cw 还是ke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版主,您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但是我想需要KL34的相关例程,您那有么?谢谢 ...

KL34和KL46是一个系列的,就是内存小点,内部模块少点而已。SLCD模块完全可以移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也这么想的,之前也是这么移植的,但是编译还是有问题,请问下,您一般都那个开发平台,cw 还 ...

这些编译器我都用的,还有IAR。不行你可以用CW PE自己建一个KL34的基本工程,然后移植KL46代码。
我们的KL46不是有一个PE工程吗?你可以也用SLCD模块,然后照着KL46的PE工程的模块配置就行了。
再把代码移植过来肯定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版主!我就是用keil,sw方式下载调试,也是看CW kL46的例程 往上去移植,但是没通过,出现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就是用keil,sw方式下载调试,也是看CW kL46的例程 往上去移植,但是没通过,出现些问题~ ...

出现什么问题了?
首先你要保证你的keil工程下KL34能够正常跑起来,然后再移植SLCD代码。
比如KL34的时钟啊,基本功能什么的都调试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什么问题了?
首先你要保证你的keil工程下KL34能够正常跑起来,然后再移植SLCD代码。
比如KL34的时钟 ...

现在可以点了,谢谢版主!但是我还请教您,SLCD部分,芯片的VLL1,VLL2,VLL3怎么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点了,谢谢版主!但是我还请教您,SLCD部分,芯片的VLL1,VLL2,VLL3怎么接法? ...

外面都对地接0.1uf电容

网友A:
具体通过那个引脚pump到其他引脚,就看你自己的配置了,可以参考这个图: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啊。 ...

告诉我结题失败啊,版主,怎么弄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告诉我结题失败啊,版主,怎么弄弄~

哦,那可能是你帖子还比较新,过几天再结贴吧。
月底之前帮我结贴都可以哦。

网友B(2015-01-26):
没有KL34的,但是你完全可以借鉴KL46的代码,换换头文件什么的,自己移植到KL34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