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传说中的stm32 RTC不起振,终于遇到了

楼主(2014-07-10):
传说中的stm32 RTC不起振,终于遇到了。

几十块板子都OK,就是有一块不起振,还就没办法!!!

郁闷!

网友A:
看你片子假如是14版把晶振两侧的电容去掉一个,或者换电容就没问题了

楼主:
查明原因,非外部电路问题,而是stm32本身坏了,其中的一个振荡器引脚对地电阻变为0.9k。

所以,stm32本身确实有点脆弱,损坏的比例虽然很小,但总有些偶发损坏。

相对而言,lpc2000或者PIC 几乎从未遇到损坏的情况

楼主:
今天又遇到一例,不能起振的,
原因类似,另个震荡脚,对地电阻变为200K左右,
正常情况下,在20M左右

楼主:
换一片STM32,就好了

网友B:
我一直用ST单片机,从来没有见到单片机损坏的情况,除非异常短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