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0 BANK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7-10):
最近用EP2C5Q208C8N,里面I/O bank 貌似有4种,1,2,3,4都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得看引脚具体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看引脚具体功能的

FPGA引脚设置那里不同的类I/OBANK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为啥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FPGA引脚设置那里不同的类I/OBANK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为啥呢?

还是根本就没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根本就没区别?

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简称I/O单元,是芯片与外界电路的接口部分,完成不同电气特性下对输入/输出信号的驱动与匹配要求。FPGA内的I/O按组分类,每组都能够独立地支持不同的I/O标准。通过软件的灵活配置,可适配不同的电气标准与I/O物理特性,可以调整驱动电流的大小,可以改变上、下拉电阻。为了便于管理和适应多种电器标准,FPGA的IOB被划分为若干个组(bank),每个bank的接口标准由其接口电压VCCO决定,一个bank只能有一种VCCO,但不同bank的VCCO可以不同。只有相同电气标准的端口才能连接在一起,VCCO电压相同是接口标准

网友A:
我个人感觉差不多的,用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差不多的,用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区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