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迷惑的肖特基二极管(MBRD630CT)的使用?

楼主:
最近在用MPS的MP2380做一个输出5A的DC-DC电源,在肖特基二极管的选择上,datasheet列出了ONSMEI的MBRD630CT  ( 30V, 6A  ),但是打开MBRD630CT  的规格书,它的封装如下图,

里面感觉是两个二极管并联,再看规格描述:

它每个管的电流是3A,器件总共是6A,那我要实现5A的整流的话,该怎么接呢?推测应该是器件1脚和3脚并联做正极,但是一般二极管不是不能并联使用吗(网上的说法是二极管具有正温度效应,会导致一个管的电流越来越大,一个管子越来越小,这样其中一个管子的电流就会超过3A,那不就出问题了吗?)?

求教,谢谢!

楼主(2014-07-10):
有用过的大侠吗?该怎么接呢?

网友A:
应该就是并联的,这两个die做在了一起,温度对两个die的影响应该是同步的,所以不会出现你担心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并联的,这两个die做在了一起,温度对两个die的影响应该是同步的,所以不会出现你担心的状况。 ...

谢谢,是不是直接并联就行还是有其他注意事项?

网友B:
这样的对管参数应该差别不大吧。估计可以并联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对管参数应该差别不大吧。估计可以并联用吧

谢谢 确定吗?

网友C:
1 3 连 没问题的,我10A 都在用

网友C:
注意器件画板的时候 散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确定吗?

确定。可以直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可以直接并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3 连 没问题的,我10A 都在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