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模拟I2C

楼主(2014-07-10):
我想问 调试I2C的程序有什么好的方法,延时的确定不容易,确定延时的好方法有哪些?我最近调PIC33系列的模拟I2C已经按照时序准确写了,方向和定义都没错,用示波器看也准确,我真的想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
调试通过前可以把延时明显拉长点,调通了再把延时降低

400K的总线我当40K用也可以的

网友B:
i2c对延时要求很松的,应该很好调的啊.

网友C:
IO模拟IIC协议很简单,只要时序正确,延时不是很关键

网友D:
我也在调这个程序

网友E:
建议使用PROTEUS仿真,只要搞懂IIC协议,应该不难

网友F(2023-06-07):
模拟的I2C是不需要延时的,只要时序是对的就OK,你的时序应该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