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lash loader demostrator下载程序无法运行,请帮忙解答

楼主(2014-07-10):
芯片型号为:STM32F103ZET6,使用Flash loader demostrator下载程序成功,但重新上电就是无反应,为什么?BOOT0与BOOT1均依据要求置低了,为什么呢??使用J-LINK+MDK重新下载,程序可以重新正常运行,但是用J-Flash烧写HEX文件到单片机,虽显示下载成功,但重新上电依然无反应?是否各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请各位亲们帮忙解答!!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那请问,除了J-LINK+MDK组合下载程序外,只想烧写HEX文件到单片机,都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B:
选下MCU型号,下载速率等;
现在PROGRAM(或者按F6),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下MCU型号,下载速率等;
现在PROGRAM(或者按F6),就可以了;

显示下载成功,但重新开机后,无响应,请问,程序部分是否需要一些特定的代码去指引单片机去读取程序内容,望帮忙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