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4-07-10):
单片机I/O口通过光耦6n137隔离控制移位寄存器tpic6b595,移位寄存器控制继电器。现在遇到问题是一上电就切继电器,完成不受控制。请问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
高速的可以
以前经常用光耦带ULN2003控制继电器
你可以尝试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