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USB-I2C桥接器出现固件问题

楼主(2014-07-10):
在玩PSoC4红板子上的I2C的时候,需要用到USB-I2C桥接器,让PC和板子进行通信,可以总是显示连接错误,提示固件升级,可是怎么进行固件升级呢

网友A:
lz是不是软件版本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软件版本有问题?

应该不是,提示的是板子固件升级,而不是软件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软件版本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提示的是板子固件升级,而不是软件升级

lz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的什么图片??怎么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回复晚了,现在还没有解决,苦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晚了,现在还没有解决,苦逼啊

lz发的图片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B(2014-08-31):
升级固件就ok了,自带的版本太老了。我用的时候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