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画图问题

楼主(2014-07-10):
请问,放置multilayer的焊盘,只是单纯的在上下两个焊盘之间打个孔,而不让两个焊盘导通。请问在altium designer 上怎么画呢?我最开始是先打了孔,再放上顶层底层的两个焊盘,但是焊盘就把孔给盖住了,该怎么解决呢?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中间打个孔但是不导通是什么意思?:funk:

楼主:
用途稍稍特殊,一两句话说不清,就想请教一下怎么画。

网友A:
那就上下放两个单层焊盘,中间用keepout画一个圈圈,把焊盘和圈圈的坐标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上下放两个单层焊盘,中间用keepout画一个圈圈,把焊盘和圈圈的坐标设好 ...

好的,懂了,非常感谢。之前就一直钻牛角尖,非要把孔给画出来了,结果焊盘上怎么也打不了孔。

网友B:
将我附的图片中红色所圈处的钩去掉就可以了,厂商会给你做成NPTH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我附的图片中红色所圈处的钩去掉就可以了,厂商会给你做成NPTH孔的。

谢谢:victo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懂了,非常感谢。之前就一直钻牛角尖,非要把孔给画出来了,结果焊盘上怎么也打不了孔。 ...

其实我是随便想的,能不能用还不好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