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什么我们所见电路板都是多层板,很少见单双面板?

楼主:
  对于最基本的电路板,元件集中在一面,导线则集中在另一面,因为只能在其中一面布线,所以我们就称这种电路板为单面板。双面板的两面都可以布线,因此布线面积比单面板大一倍,适合用在更复杂的电路上。
  对于收音机这种简单电路来说,使用单面板或双面板制造就行了。但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电路的复杂程度大幅提高,对电路板的电气性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还采用单面板或双面板的话,电路体积会很大,给布线也带来了很大困难,除此之外,线路间的电磁干扰也不好处理,于是就出现了多层板(层数代表有几层独立的布线层,通常都是偶数)。
  使用多层板的优点有:装配密度高,体积小;电子元器件之间的连线缩短,信号传输速度提高;方便布线;对于高频电路,加入地线层,使信号线对地形成恒定的低阻抗;屏蔽效果好。但是层数越多成本越高,加工周期也更长,质量检测比较麻烦。
  我们常见的电脑板卡通常采用四层板或六层板,不过现在已有超过100层的实用印制线路板了。六层板与四层板的区别是在中间,即地线层和电源层之间多了两个内部信号层,比四层板厚一些。
  多层板实际上是由蚀刻好的几块单面板或双面板经过层压、粘合而成的。双面板很容易分辨,对着灯光看,除了两面的走线外,其它地方都是透光的。对于四层板和六层板来说,因为电路板中的各层结合得十分紧密,如果板卡上有相应的标记,就没有很好的办法进行区分。

网友A(2014-07-11):
不过现在已有超过100层的实用印制线路板了,---> 请问这个在哪应用上了啊?

网友B:
100层应该用于做鞋底的防水台

网友C:
100层,谁这么牛!

网友D:
http://www.tuopx.com/bbx/1430037 ... 8&newsid=833535

网友E(2024-01-12):
100层pcb,真是张嘴就咧!
现在学风不正,多数人都是人云亦云,能把道理讲清楚的没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