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漏电如何解决

楼主(2014-07-10):
做了一个项目,要求低功耗、单次充电使用时间3个月以上。量产了一小批后发现,有一些功耗很大,用起来一个月不到就没电,维修了一二十个发现都是陶瓷电容漏电。这些电容都是0402封装、跨接在VCC和GND之间、离V割的边缘比较近、容值越大出现漏电的概率也越大,大的2.2uf 1uf小的100nf 68pf.
有没有兄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呢?

网友A:
电容哪家的?哪买的?
是否超电压 使用?

网友B:
焊接工艺?

网友C:
好的供应商,电容漏电,很少见的。
估计是焊接工艺有问题,脏污漏电了。
如果拆下来清洗一下,还漏电,应该是器件问题。

楼主:
电容是国巨的,2.2uF耐压10V,1uF耐压16V,100nF和68pF耐压50V,板载电压是3V。板子找的贴片工厂做的。在哪买的我给忘了,不是走的代理。

电容拆下来,用洗板水洗洗,万用表测电阻,发现还是漏电。

楼主:
我曾拆了50个还没焊到板子上的2.2uF,用万用表量电阻,都不漏电。

网友D:
分板时造成电容破裂的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E:
工作的时候,电容处的温度高不高。电容是什么,X7R还是X5R,还是其他的?

楼主:
温度大致为40度,没记错的话应该是X7R。我也很怀疑是分板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不过PCB生产厂认为是器件和焊接问题,“此板是双面板不是多层板,在大板掰成小板的时候出现隐患的可能几乎为零,没有内层走线,且器件到板边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外层掰板时不会影响到板内器件”
我看还是得试试,改改拼板方式。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我们买的电容器质量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曾拆了50个还没焊到板子上的2.2uF,用万用表量电阻,都不漏电。

你把100个电容,不贴片,直接和板子一起过一遍回流焊炉子,看看加热后是否漏电。
另外,没有漏电的电容,用洗板水洗一下,看看是否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我们买的电容器质量不好。

后来问题解决了? 那后来电容在哪买的啊,帮推荐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100个电容,不贴片,直接和板子一起过一遍回流焊炉子,看看加热后是否漏电。
另外,没有漏电的电容, ...

我取了八十几个2.2uF,拆下后、过回流焊后、洗板水泡一会,这三个过程测得的结果都是没有漏电。
BTW, 2.2uF是Y5V的,其他的都是X7R。

网友F:
要不要考虑锡膏的问题?没搞过回流焊,是不是机械应力把电容器损伤了?

楼主:
百度“陶瓷电容 失效”,有很多内部断裂导致漏电的**.
我在openedv上的帖子,也有人说“贴片机冲击太大也会导致介质断裂”。

网友G:
用四块电池。:lol

网友H:
漏电与器件无关,是助焊剂残留的问题,正确清洗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漏电与器件无关,是助焊剂残留的问题,正确清洗即可解决。

之前用洗板水洗了还是漏电。刚才我把漏电的电容用酒精泡了一个小时,再用无纺布擦,万用表测仍然漏电。

楼主:
有文档说可以用甲醇泡一遍,趁外面刚刚干就测有没有漏电。不过甲醇比较危险,也不好买。

网友I:
可能的原因好多,要不想一个一个试,最好让有破坏解析能力的厂家分析一下。

电容本身的工艺问题导致的个体差异;
焊锡、助焊剂等的成份影响,引脚间脏污;
机械应力破坏;
过压冲击、受过热冲击等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之前用洗板水洗了还是漏电。刚才我把漏电的电容用酒精泡了一个小时,再用无纺布擦,万用表测仍然漏电。 ...

那只能说遇到劣质山寨货了,正常的电容不会如此。

网友H:
不过,你是怎么测得的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过,你是怎么测得的漏电?

把万用表打到20M档,测电阻。正常的,刚开始阻值1M左右,但会随时间慢慢增大,到最后超过量程。有问题的,表笔一放上去阻值就是0.0几M,或者0.00几M,显示的值不会随时间变化。

网友J:
这样看的话原因是比较多,建议楼主从生产工艺如换不同厂家的助焊剂或者低温锡膏试试等,又或者换其他品牌的电容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再从设计源头查找原因。

网友K:
猜测电容品质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公司也是做低功耗的,这么多年贴片电容漏电的情况几乎没碰到过,电解电容倒是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把万用表打到20M档,测电阻。正常的,刚开始阻值1M左右,但会随时间慢慢增大,到最后超过量程。有问题的 ...

应先用小量程的挡位充电,再加大挡位测,这样测试速度会快的多。不过,你的测试时间如果足够长的话,说明电容质量有问题。

楼主(2014-09-09):
刚听到贴片陶瓷电容有保质期和过期的概念,我买的电容在那搁了一年多,是否和漏电有联系?

网友L(2015-08-25):
引用 楼主:
刚听到贴片陶瓷电容有保质期和过期的概念,我买的电容在那搁了一年多,是否和漏电有联系? ...

你好,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想请教下你们最后怎么解决的,我都折腾了两周了,去外面找检测机构太贵了。

网友M:
遇到过类似问题,找供货商换

网友N:
陶瓷电容的漏电本身就有点大(相对MKP来说),容量大的更加.
还有你用20M挡的表量电容漏电根本没有效果.你可以计算一下.假设你的电容有50M的电阻,漏多少电流,而你已经量不出了.
找个高阻表量一下吧.

网友O(2017-12-30):
这个问题也碰到过,问题困扰很久了。主要是隔离变压器输出级滤波电容漏电,找了很多原因也不好验证。后来发现 单片机复位电路电容出现漏电 10uf/16V 0805 X5R ,也出现了几台。不知道有没有电容厂家的专业人士给分析一下,复位电路出现一台就需要返厂一台啊。。。期待有经验的人士给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P: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后来发现是板子太薄引起的。后面我们在重要的电容上点固化胶或者加加强筋就解决了。。。顺便问下,你是测其漏电电容还是测其对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