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一种可以用电平触发断开的开关?

楼主(2014-07-10):
请问有没有一种可以用电平触发断开的开关?目的是后端电气设备检测到某种异常条件,通过控制开关切断自身电源,达到和保险丝类似的作用,并要求此开关在不通电或电源反复通断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断开状态,如图。

网友A:
这个可以有,做个电路不难 但是关键 触发信号谁给?电平多少V? 流过线上的电流多少A?

楼主:
触发信号由后端的电气设备给出,5V电平触发,输入电流0.1~0.5A。开关断开以后不能再使用输入电源,远程控制端通过检测线上电流来获知异常。

楼主:
就是想找一种类似保险丝的开关,一触发就彻底断开

网友A:
找个5V继电器不行嘛?
你的5V触发信号 电流输出能力有多少?

网友B:
空气开关的功能就是当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就跳闸。空气开关是很普通的电气设备。

网友C:
    当后端信号控制开关断开,控制信号也消失,所以控制信号必须触发RS之类的逻辑器件才能够保持状态,但是必须解决RS触发器和控制开关的供电问题。

楼主:
继电器可能不行啊,如果用常开,正常上电时无法给设备供电;如果常闭,电源断开以后无法驱动继电器。
触发驱动最大可以达到0.5A;
检测要求是,断开以后线路漏电流不能超过1mA;

网友A:
外部输入电源多少?
做个外挂

网友D:
首帖要求的开关,所谓“正常上电”时也不能给设备供电。
楼主还是想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再求援。

网友B:
声控楼道灯就是楼主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开关的功能就是当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就跳闸。空气开关是很普通的电气设备。 ...

电气设备异常不一定是超载,有时电流没有超也要求切断,这时空开就起不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输入电源多少?
做个外挂

在110~260V之间变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气设备异常不一定是超载,有时电流没有超也要求切断,这时空开就起不到作用 ...

见过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帖要求的开关,所谓“正常上电”时也不能给设备供电。
楼主还是想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再求援。 ...

开关没有被触发之前,可以给设备供电,只是在开关触发以后就不允许再给设备供电了,类似保险丝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控楼道灯就是楼主要的功能

声控倒也是个办法,问题是使用环境噪声很大,每天在40~110dB之间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关没有被触发之前,可以给设备供电,只是在开关触发以后就不允许再给设备供电了,类似保险丝熔断。 ...

空气开关不就是这样工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过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么?

对这倒是个好办法:lol,要有更好用的开关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关没有被触发之前,可以给设备供电,只是在开关触发以后就不允许再给设备供电了,类似保险丝熔断。 ...

电力部门所有开关,多油断路器、少油断路器、六氟化硫断路器……都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这倒是个好办法,要有更好用的开关就好了

带漏电保护 的空气开关,都有一个测试按钮,要求是定时人工检查。按下按钮,空气开关应该立即跳闸。
你只要用一支功率MOS管代替按钮,就可以实现“电平控制”跳闸。

网友E:
简单办法:
  磁保持继电器,生产时通一次吸合电流导通。故障时控制通一次或多次断开电流,就合不上了。   直到再一次通吸合电流复位。

网友F:
带分励的空气开关多了去了。爱尔兰还有带分励的主令开关。

网友G:
我猜楼主想要找的是“自锁继电器”吧,又名“自保持继电器”、“磁保持继电器”等等,见下列解释: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BiyenLzM-F7Su-gphba

淘宝上有很多这种玩意的,比如:
http://s.taobao.com/search?spm=a ... gest=0_2#J_relative

http://s.taobao.com/search?spm=a ... ll%253A1#J_relative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办法:
  磁保持继电器,生产时通一次吸合电流导通。故障时控制通一次或多次断开电流,就合不上了。    ...

:lol这个可行,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分励的空气开关多了去了。爱尔兰还有带分励的主令开关。

对分励空开也好用,容易手动复位,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猜楼主想要找的是“自锁继电器”吧,又名“自保持继电器”、“磁保持继电器”等等,见下列解释:

http:/ ...

:lol太好了,以前很少接触继电器,得好好学习

网友H:
磁保持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