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用TMS320F2808编程时要用到bit这个数据类型,但是DSP没有这个数据类型该怎么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10):
我有分享过DSP中的C28数据类型    肯定是没有Bit的
DSP2000系列数据类型和大小问题
你可以用char型的其中一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分享过DSP中的C28数据类型    肯定是没有Bit的
DSP2000系列数据类型和大小问题
你可以用char型的其 ...

        for(i=0;i<12;i++)
        {
                if(TLC2543_DOUT)        value |=0x01;
                TLC2543_DIN=(bit)(port&0x08);
                TLC2543_CLK=1;
                TLC2543_CLK=0;
                port<<=1;
                value<<=1;
        }
这段程序里的 TLC2543_DIN=(bit)(port&0x08);按你说的方法该怎么弄?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