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定时周期太短怎么办

楼主(2014-07-10):
进入中断以及重装初值所需要消耗时间和定时周期太接近 有很大的误差产生 机器周期是1us 中断是20us

网友A:
叫你跑步时速达到50KM/H

你会怎么想

网友B:
如果是精度问题,或可考虑把产生中断的时间计算进去。

要把机器周期和定时周期的差距拉大,或选用机器周期更短的单片机,或将中断时间延长。

网友C:
8位自动重装,中断里运行时间要小于中断间隔

网友D:
中断周期20US,你却用1US周期的MCU,这不是找死吗?
难道中断执行时间很短?
建议找更快的MCU,我经常中断周期25US左右的,也跑得很好。
当然,中断执行时间要严格限制优化。

网友E:
这种情况只能用汇编了

网友F: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么慢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精度问题,或可考虑把产生中断的时间计算进去。

要把机器周期和定时周期的差距拉大,或选用机器周期 ...

我把单片机设置成1T模式下 发现没什么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周期20US,你却用1US周期的MCU,这不是找死吗?
难道中断执行时间很短?
建议找更快的MCU,我经常中断 ...

void Init_Timer1(void)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1 =(65536-222)/256;
    TL1 =(65536-222)%256;
    TF1 = 1;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EA=1;            //总中断打开
}
这样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只能用汇编了

汇编大神 膜拜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mcu吧

换60s2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void Init_Timer1(void)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 ...

你不会选择8位自动装载模式吗?
这样快一些,定时中断里面无需重新赋值。
最好看看反汇编后的汇编代码,自己看看哪些是可以优化的。
估计定时中断里,你的程序也不会很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60s2的?

不一定非要用st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选择8位自动装载模式吗?
这样快一些,定时中断里面无需重新赋值。
最好看看反汇编后的汇编代码, ...

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改呢

我只会给你指出方向,路还得你自己走。

网友H:
软件修改:定时器模式选择mode2,支持自动装载

网友H:
或者在中断里面对计数器进行加操作,这样可以使定时更准一点

网友I:
1us的机器,20us的定时中断,不到10条指令就一次中断,打算做什么?换更快的mcu吧,再不行更高的时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修改:定时器模式选择mode2,支持自动装载

修改了 但是效果不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1us的机器,20us的定时中断,不到10条指令就一次中断,打算做什么?换更快的mcu吧,再不行更高的时 ...

有道理

网友E:
interrupt 1 using 1 加using能稍稍提高进入中断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么慢的CPU

推荐几款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interrupt 1 using 1 加using能稍稍提高进入中断的速度

不见得

如果中断代码本身很简单,反而会适得其反

网友J:
8位机,做微妙级别的,太理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推荐几款呗

若在51中选的话,STC15系列的或C8051F系列的都可以,我用C8051F340做过发100KHz带S曲线自动加减速的运动控制定位脉冲,5us进一次定时中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

如果中断代码本身很简单,反而会适得其反

如果中断代码本身很简单,R0到R7没有使用,进入中断后不用PUSH R0到R7,那using也没用,与原来速度一样;P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修改了 但是效果不怎么样啊

可以参考STC例程,在中断中对计数寄存器进行加相同参数操作,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K:
真执着。你不想换MCU就试着用大点的晶振吧。你知道1us的机器周期,对20us就产生中断的中断意味着什么?能给你留多少时间执行中断?-->你的中断能写几条指令?-->你不想用汇编可以,但你必须知道你的这几条指令对应几条汇编,执行需要多长时间?-->这几条指令能完成你想实现的功能吗?-->除了这个中断你还想干什么?又有多少时间能利用?
你确定你的实现方式是合理的?何不拿出你的目的,让大神们帮你出主意,告诉你怎么实现更好。

网友L:
换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