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半桥驱动损坏

楼主(2014-07-10):
最近在做一步进电要的项目时,使用FAN7384驱动半桥电路,一共4组合成2个H桥,如图贴出其中一组;
调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FAN7384损坏,而且只损坏这一个(其它3组没有坏过) ;
今天将损坏的2片FAN7384拆下来测量了一下,都是VDD与VSL之间通了,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死区时间为600nS,MOS为IRF540,电压为40V;

网友A:
一样的电路, 却只有一条路经常损坏.
可能不是设计问题, 会是布线和电路结构方面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B:
频率降低点试试啊

网友C:
试试新思路

网友(2014-10-17):
我们半桥驱动芯片,跟IR2101S是一样的.加99597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