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SPI中断进不去

楼主(2014-07-10):
//******************SPI 初始化函数************************
void SPI_Init(void)
{
        int rData=0;
        IEC1CLR=0x000000E0;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SPI2TXRE/SPI2RXRE/SPI2EIE
        SPI2CON = 0;  // Stops and resets the SPI1.
        rData=SPI2BUF; // clears the receive buffer

//        IFS1CLR=0x03800000; // clear any existing event
        IFS1bits.SPI2EIF=0;
        IFS1bits.SPI2RXIF=0;
        IFS1bits.SPI2TXIF=0;

        IEC1SET=0x000000E0;         // Enable RX, TX and Error interrupts
        SPI2BRG=0x0;       // 0x1F;85 // use FPB/172 clock frequency    BRG=85;   SCK=116.28kHz
        SPI2STATCLR=0x40; // clear the Overflow
        SPI2CON=0x04008660;            // 0x82A0;          //空闲时总线为高电平,
//        CS=1;
}

//****************读写通信函数**************************
short comm(short data)
{
//        if(SPI2STATbits.SPITBE==1)
        {
                SPI2BUF = data;               //发送数据

                return SPI2BUF;
        }
}

void write(short addata)
{
        CS=0;                   //使能片选信号
        comm(addata);                //使能模块地址位,使能DAC,Rx,Tx,PA模块
        CS=1;

}

short read(short add)   //写第二个寄存器返回第一个寄存器的数据
{
        short rtemp;
        CS=0;
        rtemp=comm(add|0x8000);
        CS=1;
        return (rtemp);
}
void send_data(int data_DAC)
{
        CS=0;
        comm(data_DAC);
        CS=1;

}
//******************031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031(void)
{

/////////////发送////////////////////

        write(0x0914);
        write(0x030E);
        write(0x0560);
        write(0x0400);
        write(0x0123);
        write(0x023A);

}

//************************主函数**************************
short read0,read1,read2,read3,read4,read5,read9,readA,readB;  //************//
void main(void)
{

    AD1PCFG = 0xFFFF;             //引脚为数字I/O
//        TRISAbits.TRISA7  = 0;              //RA7连接LED,设置为输出
        TRISBbits.TRISB5 = 0;               //SD引脚

        TRISGbits.TRISG9 = 0;            //SS2A  031片选设置为输出
        TRISEbits.TRISE9 = 0;

        TRISGbits.TRISG6 = 0;            //SCK2A

        DAC=0;                   //SPI为指令和数据寄存器模式
        SD=0;                    //031正常运行模式
        SPI_Init();                   //调用SPI初始化函数
        Init031();

        read0=read(0x0100);
        read1=read(0x0200);
        read2=read(0x0300);
        read3=read(0x0400);

        read4=read(0x0500);
        read5=read(0x0900);
        read9=read(0x0A00);

        readA=read(0x0B00);
    readB=read(0x0100);

        DAC=1;                     //SPI进入DAC寄存器模式

        while(1)
        {
                send_data(0x7C00);             //1.6V
                send_data(0xFFC0);             //3.2V
                send_data(0x7C00);             //1.6V
                send_data(0x0000);             //0V
        }
}
int num=0;
void __ISR(_SPI_1_VECTOR, ipl3)__SPI2Interrupt(void)

{
        num++;
        IFS0CLR = 0x000000E0;
}
这是我的程序,用的是PIC32MX795F512单片机,

楼主:
SPI中断函数进不去,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