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keil c51下的malloc 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
写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如下:
void sp_set()
{ SCON=0X50;
  TMOD=0X20;
  TCON=0X40;
  TH1=0XFD;
  TI=1;
  TR1=1;
}
void main()
{ char  a[7]={'a','b','c','d','e','f','\0'};
  char *p=NULL;
  p=(char*)malloc(10*sizeof(char));
  memset(p,'k',3*sizeof(char));
  sp_set();     //串口设置
  if(1==TI)
  {if(NULL!=p)
  printf("code:%s\n",p);
   else
  printf("code:%s\n",a);
  }
}
为什么分给p的内存和数组a重合了呢???
输出结果也是数组a的前三个元素被memset()函数的赋值给覆盖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A(2014-07-10):
需要初始化内存池的

网友A:
RT:

网友B(点评):
还是大佬给力

网友C:
51我一般不建议使用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D(2014-11-27):
引用 网友C:
51我一般不建议使用动态内存分配

你好,在Keil中调用malloc确实有时候会出现异常问题,如果不调用的话,在一个子程序中,如果调用的子程序太多,那么还可能造成占用太多的RAM空间啊,而有些函数又是必须通过不断调用其他的子函数来实现的。请问此情况下,怎么解决会比较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好,在Keil中调用malloc确实有时候会出现异常问题,如果不调用的话,在一个子程序中,如果调用的子程序 ...

我也是用51做一个设计的。要进行一个较为复杂的运算,其中会调用很多子函数,每个子函数中都有不少局部变量。MCU已经固定了,没法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