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选型

楼主(2014-07-10):
大牛们,本人想用单片机引脚直接控制MOS管,MOS管的D-S电压最高48V,电流最高6A,单片机引脚输出是5V的,各位帮忙推荐一些常用的型号,谢谢!

网友A:
自己到IR的网站上选一个;
IR的相对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到IR的网站上选一个;
IR的相对便宜;

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人

IR的好像是比较贵,仙童的怎么样?有没有具体型号推荐下?

网友B:
都不错。
自己上官网选。

网友C:
此种情况我会选IRLB4030,TO220封装,100V,180A,4.3mR,1V到2.5V开启,4.5V下可以较好的导通。

网友D:
用IRLR_U3103 开启电压2V

网友E:
要注意下栅荷系数Qg,越大越难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IRLR_U3103 开启电压2V

IRLR_U3103 的VDS只有30V吧,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种情况我会选IRLB4030,TO220封装,100V,180A,4.3mR,1V到2.5V开启,4.5V下可以较好的导通。 ...

这个倒是符合要求,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F:
IRF540,2块一个

楼主:
IR的价格有点高,有没有其他品牌满足要求的?最好在1块钱左右的

楼主:
快沉了,自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