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使用GPRS模块,大问题

楼主(2014-07-10):
1、在调试GPRS功能的时候,由于公司路由不是由外网直接介入,而是由其他路由分配,所以设置DNZ主机无法达到被外网访问的目的。
2、所以买了一个联通的无线网卡,但是发现无线网卡居然分配的是内网IP。
3、想实现电脑被外网访问,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还是问厂家吧;
应该有很多模式的;

网友B:
找公司网管。

网友C:
装个宽带,要固定IP的,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问厂家吧;
应该有很多模式的;

在网上查了一下,网上说网卡确实有内网和外网之分,但是打联通的客服,他们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公司网管。

我们使用的电信宽带,联系了很多次电信的网管,想让他们设置一下DNZ主机,但是他们一直也没回复我,可能他们的意思是能提供正常上网服务就行了,这些不属于他们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宽带,要固定IP的,不贵。

公司已经有宽带了,再装个固定IP宽带的还是有点麻烦,有没有更简单的解决方法,我看花生壳有一个内网映射的功能,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就是要抢一个免费的使用资格,还没抢到

楼主:
项目还处在研发阶段,就卡在了测试环节,希望有经验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C:
安个宽带才多少钱啊,别说公司了,就是个人安装一个又能怎么样?
要是公司不装,那就辞职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解决了:
1、安装花生壳2.1版,并领取免费域名
2、开通内网映射功能(每天11点会发放免费试用名额)
3、将安装有花生壳的电脑为服务器,GPRS与此连接即可
4、这种方法不需要设置NDZ主机也不需要你的IP是外网IP

网友D:
呵呵,这个问题已经讲过n遍了,楼主能自己解决更好。
不过,要是商业应用,最好还是去购买一个固定IP的接入点,有线的、无线的都有,这样就可以不用花生壳那么麻烦且受制于人。自己玩,用花生壳方案是最廉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