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KL25 16位ADC最高转换率代码效率测试及采样测试

楼主(2014-07-10):
【经验分享】KL25 16位单端ADC最高转换频率下代码效率测试及被采波形复现
一,     KL25 16ADC最高转换率基本知识
  要将16ADC的转换率配置为最高,首先需要选择最高的ADC模块转换时钟频率,16ADC模块转换时钟范围可以在KL25datasheet中查看到:
如果实际的Bus时钟配置为24Mhz,那么ADC转换时钟频率fADCK要达到最高,就需要bus时钟二分频,即ADCx_CFG1[ADICLK]=(0b)01
         从用户手册中可知,ADC的转换时间公式为:
   ConversionTime=SFCAdder+AverageNum*(BCT+LSTAdder+HSCAdder).
其中SFCAdder为单次或者连续采样的第一次转换时间,具体的时间可以查看如下表格:
AverageNum即平均数因子,由SC3[AVGE]SC3[AVGS]寄存器配置决定。可以通过如下表格查看具体情况:
BCT,基本转换时间,这个和选择的ADC转换位数以及单端还是差分有关,具体可以查看如下表格:
LSTAdder,即长采样时间,具体可以查看如下表格:
HSCAdder,即高速转换时间,具体可以查看如下表格:
如果想配置ADC16位单端的最高采样频率,则可以做如下配置:
116位单端模式,bus时钟24Mhz作为输入源
2)输入时钟二分频作为ADC的转换时钟频率fadck.
3)长采样时间禁止
4)高速采样使能
5)连续采样,平均因子选择为1.
通过如上的设置可以知道,首次单端连续采样的时间=5 ADCK cycles + 5 bus clock cycles+25 ADCK cycles +2 ADCK cycles =2.875us
其余的连续采样时间=25 ADCK cycles +2 ADCK cycles=2.25us。则可以知道,以后的连续采样频率可以最高可以高达444.44khz
下面讲一下乃奎斯特采样定理:在进行模拟/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中,当采样频率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的2倍时,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完整地保留了原始信号中的信息,一般实际应用中保证采样频率为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
所以可以知道,实际应用中,我们能够达到的信号采样频率可以高达(44Khz~88khz)。当然,随着一个周期中采样点的减少,波形肯定会变的不是很好。
二,     KL25 16ADC最高转换率软件配置
本文通过使用CWPE里的Init_ADC模块配置,具体配置情况如下:
可以看到,和计算的结果一样,16ADC的连续转换时间可以达到2.25us,即转换频率可以达到444.44Khz,除了第一次转换之外。另外,ADC的引脚选择的是ADC0_SE8/TSI0_CH0/PTB0/LLWU_P5/I2C0_SCL/TPM1_CH0
然后在ADC的转换完成中断中加上如下代码:
void ADC0_Isr(void)
{
       if (( ADC0_SC1A & ADC_SC1_COCO_MASK ) == ADC_SC1_COCO_MASK)
        {
              if(cnt<200) envia_dados[cnt++] = ADC0_RA;
              else ADC0_SC1A &= 0xbf;
        }
}
如果ADC0转换完成,则取值放到数组envia_dados中,一共取200个点,取完则关闭ADC中断。
三,     ADC中断中代码效率测试
                通过systick测试取值代码时间,测试代码如下:
                cnt=1;
                     systick_init();
                     cnt_start_value = SYST_CVR;

                     if(cnt<200) envia_dados[cnt++] = ADC0_RA;
                     else ADC0_SC1A &= 0xbf;

                     cnt_end_value = SYST_CVR;
                     systick_disable();
                     overhead = cnt_start_value - cnt_end_value-overhead;
                     printf("systick start value: 0x%x\n\r", cnt_start_value);
                     printf("systick end value: 0x%x\n\r", cnt_end_value);
                     printf("systick current value read overhead: 0x%x\n\r", overhead);
其中overhead是连续两次读SYST_CVR;所花费的systick值,测出来是7。
打印出的结果如下:
systick start value: 0xfffff3
systick end value: 0xffffc2
systick current value read overhead: 0x2a
则可知,读取的代码执行需要0x2a=42, 则一共花费的时间=42/48Mhz=0.875us,在一次ADC转换时间2.25us之间,所以不会影响ADC的采样。
四,     ADC 16位实际采样结果测试
         使用信号发生器分别产生20Khz50khz80khz,然后将ADC配置为最大转换率,分别测试20Khz50Khz 80Khz得到的ADC结果,通过串口打印出来之后,再将点画成图,看波形是否失真。一共存储200ADC值,即可以存储大概450us的波形。下面分别展示在20Khz50khz80khz下的测试结果。
120Khz
测试原波形:                                                    测试ADC转换后的波形:

8 9
可见正弦波能够很清楚的回显出来,而且非常光滑。转换后的波形的横坐标是取的点号,一共200个点,纵坐标为ADC的采样值,最高值对应2.5V
250khz
测试原波形:
测试ADC转换后的波形:
可见波形没有20K的时候光滑,但是波形还是能显示出来。
380khz
测试原波形:
测试ADC转换后的波形:
可见,测试之后的波形光滑度已经很低,这时候,ADC转换率大概是被采波形的5倍,随着采样倍数的减小,波形光滑度降低,但是基本还是能复现原波形。
五,     附件
给出了测试代码,感兴趣大家可以自行查看测试。

楼主:
不足之处,恳请指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出交流。

网友A:
KL25的16位ADC确实给力,要是通道数能再多些再加上DMA的支持就更好了

网友B:
16ADC位确实给力,可以试试做个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25的16位ADC确实给力,要是通道数能再多些再加上DMA的支持就更好了

是支持DMA的哦,马上我们还会出一片关于KL25 16位和ADC结合的经验分享,到时候也可以看看并讨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ADC位确实给力,可以试试做个示波器

结合上位机的确可以做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支持DMA的哦,马上我们还会出一片关于KL25 16位和ADC结合的经验分享,到时候也可以看看并讨论哦。 ...

恩,期待佳作

网友C(2014-08-18):
好贴啊,不能沉啊!

网友D:
好极了 刚好要看Knetis的SPI

网友E:
引用 网友F:
XUEXI

此帖中的systick应用测试代码执行时间非常实用,大家可以参考

网友G:
Kinetis系列的ADC有个问题:当输入阻抗较大时,比如1Mohm,由于最小2MHz和最大20ADCLK取样的限制,会因采样时间不足而导致测量值偏低。
希望什么时候能把这模块改进下,比如放开取样周期数的限制。很多应用速度很慢,但精度要求很高的

网友H:
感谢高手的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G:
Kinetis系列的ADC有个问题:当输入阻抗较大时,比如1Mohm,由于最小2MHz和最大20ADCLK取样的限制,会因采样 ...

好大的输入阻抗啊,不能通过跟随电路把阻抗调小一点吗?
阻抗大的话,ADC采样时间不够会很不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好大的输入阻抗啊,不能通过跟随电路把阻抗调小一点吗?
阻抗大的话,ADC采样时间不够会很不准的。

比如NTC测-40度低温之类,如果加跟随且要保证0.1度的分辨率,就得上低温漂低偏差的运放,成本上不划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Kinetis系列的ADC有个问题:当输入阻抗较大时,比如1Mohm,由于最小2MHz和最大20ADCLK取样的限制,会因采样 ...

其实可以把硬件平均次数增多,这样对于内部采样电容的充电将会越来越接近被采样信号电压。
但是需要软件判断,将一开始那些尚未完全充电获得的AD值给滤掉。

网友G(2014-09-18):
引用 网友I:
其实可以把硬件平均次数增多,这样对于内部采样电容的充电将会越来越接近被采样信号电压。
但是需要软件 ...

没有用,若充电不足,则每次采集都会偏低(转换的时间比采集的时间长)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没有用,若充电不足,则每次采集都会偏低(转换的时间比采集的时间长) ...

但下一次充电时,采样电容的起始电压约等于上次充电结束时的电压。
也就是在上次电压基础上开始充电的,只会越来越接近被采样电压吧?
之前用过9s12芯片有给采样电容放电的寄存器,Kinetis芯片好像没有这功能,你可以试一下是不是采样值逐渐接近被采样电压值。

网友J(2014-10-26):
楼主是好人
我是搬运工

网友K:
有内置DAC么?几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内置DAC么?几位的?

有的,KL25带有一个12位的内部DA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内置DAC么?几位的?

另外,下次有问题,请直接发帖提问,尽量不要跟在分享帖后面,问题很容易被忽略。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另外,下次有问题,请直接发帖提问,尽量不要跟在分享帖后面,问题很容易被忽略。 ...

哦,谢谢了,这款mcu真的很不错哦,详细了解了解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哦,谢谢了,这款mcu真的很不错哦,详细了解了解去

好的,有问题直接发帖,我们会帮你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新人路过

谢谢关注,如有什么疑问,可来论坛中讨论!

网友M:
不习惯PE的代码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习惯PE的代码风格

关键是方便呢,多看看就习惯了。

网友N(2014-12-31):
开发设计付款了技术开发拉绍克付款就

网友O:
zheng xu yao a

网友P:
学习学习,很高深的样子

网友Q(2015-02-03):
感谢楼主提供AD的代码,我来学习下

网友R(2015-03-21):
好贴,感谢楼主,涨了不少姿势

网友S(2015-05-21):
很好很强大,学习在学习

网友T:
不错的资料,楼主辛苦了

网友U:
单端ADC最高转换频率下代码效率测试及被采波形复现

网友V:
重点讲述了ADC的使用,谢谢楼主

网友W:
过来看看有没有大神的神回复。。

网友X:
楼主,你这上位机是用什么软件编写的啊

网友Y(2015-10-10):
引用 楼主:
是支持DMA的哦,马上我们还会出一片关于KL25 16位和ADC结合的经验分享,到时候也可以看看并讨论哦。 ...

有没有K22F的ADC相关经验分享?16位的单端输入

网友Z(2015-11-15):
楼主写的真好

网友AA(2016-01-19):
KL25 16位ADC最高转换率代码

网友AB(2016-03-25):
MKE02是否一样?

网友AC(2016-06-08):
好东西,拿来研究一下

网友AD:
很好很好 谢谢分享

网友AE(2016-08-15):
很给力  来看看大神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AF(2016-10-06):
看看学习下,感谢分享测试。

网友AG(2017-07-08):
感谢,头疼中,这是药!

网友AH(2017-11-24):
看看测试代码

网友AI:
感兴趣,研究一下。

网友AJ(2018-01-16):
写的很具体

网友AK:
学学楼主,学学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