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4-07-10):
(无正文)

网友A:
你看一下综合的电路图,是不是吧rst当做时钟用了

网友B:
没有rst下降沿的时候,仿真的初始值是什么,难道也是这么多?

另外,加语句,让它变一下。

网友C:
把你的Testbech贴出来看看,在者,你这个OUT是个锁存器啊,只要RST有上升样,OUT就一直是1111_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Testbech贴出来看看,在者,你这个OUT是个锁存器啊,只要RST有上升样,OUT就一直是1111_0000^ ...

如果我想out有一个默认值1,当rst时才变成 8'b1111_0000应该怎样写?

网友D:
只写了置0的条件,没写置1的条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out有一个默认值1,当rst时才变成 8'b1111_0000应该怎样写?

直接reg out[7:0]=8'b1111_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