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过mos管畸变

楼主:
方波经mos管放大后,就会出现如图的畸变,怎么解决呀

方波畸变

方波畸变

网友A(2014-07-10):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必须完整,包括驱动信号源和负载。
驱动信号的波形贴出来,必须与输出信号同步(使用双通道,看示波器屏幕上的两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必须完整,包括驱动信号源和负载。
驱动信号的波形贴出来,必须与输出信号同步(使用双通 ...

这个就是电路图了

这个就是放大电路部分

这个就是放大电路部分

网友B:
方波不用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不用放大。

不进行,功放的话,电流不够大呀

网友C:
方波放大不如用比较器、施密特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波放大不如用比较器、施密特一步到位。

主要是想放大电流

楼主:
这个就是输入的信号包络后的波形,里面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振荡?

如果把输入方波的峰值降低的话,电流要求小一些的话,就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进行,功放的话,电流不够大呀

用BJT当开关。

网友E:
要做线性放大的话,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明显太低,根本达不到Vgs的要求。另外OP的驱动能力应该也不够。

网友F:
管子可能坏了,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JT当开关。

bjt是流控器件,云放出来的话,能驱动其开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做线性放大的话,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明显太低,根本达不到Vgs的要求。另外OP的驱动能力应该也不够。 ...

换一个更大一些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子可能坏了,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两个都坏了还是某一个坏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bjt是流控器件,云放出来的话,能驱动其开通吗

不是从LM258出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从LM258出来驱动的?

您是说用用bjt替代运放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说用用bjt替代运放是吗?

我原本说用bjt代替后面的东西,你说驱动电流不够。那从LM258后面接bjt。或者把LM258换成比较器,后面接bjt。也可以在比较器后直接输出。实际上你要求的是一个方波的开关电路,但这个开关电路的输入阻抗要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本说用bjt代替后面的东西,你说驱动电流不够。那从LM258后面接bjt。或者把LM258换成比较器,后面接bj ...

好的,我试试

网友G:
从你的图片来看,信号幅度为8V,频率接近30K,估计LM258的增益带宽有限。建议换个性能更好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你的图片来看,信号幅度为8V,频率接近30K,估计LM258的增益带宽有限。建议换个性能更好的运放。 ...

换成了ne55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必须完整,包括驱动信号源和负载。
驱动信号的波形贴出来,必须与输出信号同步(使用双通 ...

这个电路,驱动信号,不给后面mos管上电的话,方波波形比较好,一旦给后面上电的话,驱动波形也就畸变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驱动信号,不给后面mos管上电的话,方波波形比较好,一旦给后面上电的话,驱动波形也就畸变了 ...

如果是这样,可以给后级上电,但不加负载试试。负载是电感?加负载后,你的电源输出怎么样,测过了吗?

网友I:
运放输出7脚与输出out之间连接一个0.01uF的电容。

网友J:
20k大了点,5k以下为好。

200R电阻接到G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这样,可以给后级上电,但不加负载试试。负载是电感?加负载后,你的电源输出怎么样,测过了吗? ...

加负载后波形就好些了,但是还有写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运放输出7脚与输出out之间连接一个0.01uF的电容。

试过了,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做线性放大的话,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明显太低,根本达不到Vgs的要求。另外OP的驱动能力应该也不够。 ...

我增加了稳压管的电压,波形的确是明显好转,但是mos管的电流持续上升,这又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振荡?

后面的感性负载与mos管寄生电容震荡的话,怎么才能消除呀

网友K:
虽然你称它为方波,但实际上你要放大的是模拟信号。
造成畸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交调失真。MOS管的Vgs threshold 是离散性很大的,比三极管的PN结压降电压要离散的多,造成你很难消除交调失真。所以建议你换成三极管。
第二个原因是R25、R23太大,造成MOS管的驱动不足。IRF540的输入电容是870pF,RC时间常数是2×Pi×870pF×20K = 11uS。而你的信号周期是30uS左右,明显是MOS管驱动不足。
换成三极管输出,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虽然你称它为方波,但实际上你要放大的是模拟信号。
造成畸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交调失真。MOS管的Vgs th ...

吧mos管换成三极管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吧mos管换成三极管吗

是的。
我觉得你这个电路里用三极管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k大了点,5k以下为好。

200R电阻接到G为好。

换了电阻效果就好了!感谢!

网友L:
1.运放的速度
2.MOS驱动
3.MOS 的Cg

网友M:
LM258在这里绝对不能胜任这么快的方波翻转速度,还不如用比较器加三极管来驱动mos管。,建议用示波器测一下LM258输出的波形是否还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L:
1.运放的速度
2.MOS驱动
3.MOS 的Cg

已经解决了,减小了vcc与栅极之间电阻就好了。thank you all the same

楼主:
引用 网友M:
LM258在这里绝对不能胜任这么快的方波翻转速度,还不如用比较器加三极管来驱动mos管。,建议用示波器测一下 ...

运放换成55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