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可变频率(高频)的正弦波相移90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10):
幅度是否需要保持不变?
如不要求保持幅度,积分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度是否需要保持不变?
如不要求保持幅度,积分就是。

要求的,我用9854产生一个正弦一个余弦,但滤波放大后,相位产生了偏移,所以我准备先做一个1V的正弦,再相移

网友B:
附件是常用的1:1正弦波移相电路,RC随输入频率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是常用的1:1正弦波移相电路,RC随输入频率改变。

频率要变化的

网友B(点评):
无法做到R电阻值受频率控制改变后,保证移相90度不变。

网友B(点评):
用软件不知道能否做到,可惜我一窍不通。

网友B(点评):
理论上:纯电容电路导前电压90度。纯电容当然没有,导前是可以的,看看你能否利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的,我用9854产生一个正弦一个余弦,但滤波放大后,相位产生了偏移,所以我准备先做一个1V的正弦,再 ...

要在1MHz~40MHz范围内保持幅度不变且相移总是90度,估计比你“滤波放大”后保持相移不变要困难得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求的,我用9854产生一个正弦一个余弦,但滤波放大后,相位产生了偏移,所以我准备先做一个1V的正弦,再 ...

滤波后,总会有相移。

楼主:
对呀,所以我只有先滤波,再移相

网友C:
1M,40M,相移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1MHz~40MHz范围内保持幅度不变且相移总是90度,估计比你“滤波放大”后保持相移不变要困难得多。 ...

啊。。。可技术不到家,“滤波放大”后保持相移实在做不到啊

网友B(点评):
不明白“‘滤波放大’后保持相移实在做不到”具体是什么内涵。具体讲,或许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40M,相移不一样。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可技术不到家,“滤波放大”后保持相移实在做不到啊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滤波器。
只要保证两路滤波器参数完全相同,两路放大器参数完全相同,即可保证两路相移相同。

网友D:
手册都给参考电路了,照着弄就行。
这芯片都出来十几年了,都用地好好地。
你还是自查一下,找出你的错误。

网友C:
不知道LZ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LZ的目的是什么?

1到40M幅值稳定的正交扫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是常用的1:1正弦波移相电路,RC随输入频率改变。

就是我现在要做一个幅值稳定的正交扫频电路,可我用现有材料做出来的只能正交扫频,可不能幅值稳定,频率越高,幅值越低,经过滤直流放大过后就相移了。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一路先滤波放大,在再相移90度,做成正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滤波器。
只要保证两路滤波器参数完全相同,两路放大器参数完全相同,即可保证两路相 ...

就是我现在要做一个幅值稳定的正交扫频电路,可我用现有材料做出来的只能正交扫频,可不能幅值稳定,频率越高,幅值越低,经过滤直流放大过后就相移了。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一路先滤波放大,在再相移90度,做成正交          用的就一个电容滤直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到40M幅值稳定的正交扫频电路

既然有这个名称‘正交扫频电路’,那外面一定有成熟的电路,何不找来一用。如果没有,那就是一个创新,难度不是一点点,这里只是给个思路,挑挑毛病,主要靠自己了。如果里面有CPU,一般,这种情况,用软硬件结合的方法是很容易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这个名称‘正交扫频电路’,那外面一定有成熟的电路,何不找来一用。如果没有,那就是一个创新,难 ...

加了单片机,甚至可以加FPGA,学生不用过多考虑单个产品的价格的。。。可就是做不到移相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单片机,甚至可以加FPGA,学生不用过多考虑单个产品的价格的。。。可就是做不到移相啊 ...

可以定标,列表,就是第一个工作量大一点。

网友B:
  就象12楼所说,移相一样,又有何妨?如果电路参数一样,移相就一样。电路越直接越简单越好,绕一个弯,问题就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象12楼所说,移相一样,又有何妨?如果电路参数一样,移相就一样。电路越直接越简单越好,绕一个弯,问 ...

好的,知道了,我做试试

网友E:
用DDS可以完成楼主功能。

网友F:
频率变化的移动相位90确实有难度。怎么会是滤波之后相移出偏差呢。肯定是楼主的滤波器没调好。你可以再度测试你的滤波器。看看在哪个频率上2个芯片开始不正交了。然后再从滤波器上改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DDS可以完成楼主功能。

这个可能学要不少时间吧?

当然需要有FPGA或MCU的基础。DDS的应用反而不是最难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加了单片机,甚至可以加FPGA,学生不用过多考虑单个产品的价格的。。。可就是做不到移相啊 ...

产生正交信号的方法很多,74逻辑器件就可以,FPGA更可以。 不然调制解调中的IQ信号如何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产生正交信号的方法很多,74逻辑器件就可以,FPGA更可以。 不然调制解调中的IQ信号如何来啊 ...

FPGA只算了解,不过边上倒是有一块,锁相环好像可以,可锁相环只能用专用外部时钟(书上说的),其他的就不知道方法了,74系列怎么做?能不能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DDS可以完成楼主功能。

我了解的DDS只能产生信号,也可以调相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了解的DDS只能产生信号,也可以调相吗?

FPGA+DDS可以产生1M - 40M sin(wt),cos(wt)的信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频率要变化的

用MCU+2片DAC作成DDS,可以输出正交的二路信号,任意相位差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