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4V 1.5A的电源

楼主(2014-07-10):
(无正文)

网友A:
你一点思路都没有?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电路图,这个电路据说只要修改下D5稳压管的值就能输出你想要的电压,请问各位大神这个电路有没有错

楼主:
那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去ti官网上面有一个电源的参考设计,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B:
主要是找到合适的芯片   然后参考推荐电路

网友B:
推荐你使用UC3842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找到合适的芯片   然后参考推荐电路

这款芯片很常用   电路也很多

网友D:
是的,自己多看看   开关电源主要处理好电磁干扰   以及稳定性

网友C:
这种结构是用变压器反馈来自激振荡, 频率稳定性方面是缺陷的. 但是合理的设计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C:
不过楼主的电路里还缺少一个反馈网络, 往简单里说, 输出电压通过光藕反馈到控制端调整 PWM 占空比, 这是要实现稳压的必要条件.

网友E:
去官网找个辅助设计软件去

楼主:
哦,我明白了

网友F:
为什么要自己做,以后向这方面发展吗?

网友G:
变压器会设计吗?
估计给你图你也难弄啊

做DCDC 还有可能, 做AC DC  我觉得你需要先补课呀

网友H:
还是买个现成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I:
向国际大公司购一块开发板.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