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一些芯片ROM命令怎么使用?

楼主(2014-07-10):
一些芯片ROM命令是怎么使用?比如说DS2432芯片Search ROM [F0h]命令,总线主机读出一台从机设备的 64 位光刻ROM之后做什么呢?或者Read ROM [33h]命令,读取了64 位光刻ROM之后有应该怎么样做呢?芯片设计者设置ROM命令到底有什么用?或者对该芯片来说有什么用?一直在机械性的用这些指令,但不知为什么用,本质是什么。望知道的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不会连这个是什么都不知道吧,这是相当于人的名字、地址。
有了他,可以和指定的人通话、发命令、读状态。

网友B:
这是芯片的唯一编号,不会有重的,相当于身份*。
如果有重的,就是山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连这个是什么都不知道吧,这是相当于人的名字、地址。
有了他,可以和指定的人通话、发命令、读状态 ...

一定要这些命令才可以读和写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定要这些命令才可以读和写吗?

有些指令看文档说起来好复杂!

网友C:
搜索ROM命令是精华所在,这个命令还是有些**的,仔细看挺有意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定要这些命令才可以读和写吗?

如果你只接一个传感器,或者已经知道每个传感器的ID,很多指令是没有用的。
如果系统不知道外部有多少个传感器和它的ID,那你就得搜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接一个传感器,或者已经知道每个传感器的ID,很多指令是没有用的。
如果系统不知道外部有多少个 ...

器件地址和器件ID不是一回事吧!比如AT24C02器件地址是0XA0,给了器件地址还要给器件ID?还是通过命令从器件会发ID给主器件?知道ID后就可以用相关的命令读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器件地址和器件ID不是一回事吧!比如AT24C02器件地址是0XA0,给了器件地址还要给器件ID?还是通过命令从 ...

你先看数据手册吧,这是功课,我也是看数据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