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量的问题

楼主(2014-07-10):
/* To take a semaphore */
PAL_Result PAL_osSemTake(PAL_OsSemHandle hSem, Int32 mSecTimeout)
{
    PAL_Result  semTakeResult = PAL_SOK;
    Bool        semPendResult;

    if( NULL != hSem )
    {

        /* Only allow semTake, if it is not called from main */
        if (TSK_self() != (TSK_Handle)&KNL_dummy)                                                                                1
        {

#ifdef PAL_OSSEM_ENABLE_STATIC_MEM
            semPendResult = SEM_pend(&((PAL_OsSemObj *) hSem)->biosSemObj, mSecTimeout);        2
#else
            semPendResult = SEM_pend(hSem, mSecTimeout);
#endif
            if ( semPendResult == FALSE )
            {
                semTakeResult = PSP_E_RESOURCES;
            }
            else
            {
                semTakeResult = PAL_SOK;
            }
        }

    }
    else
    {
        semTakeResult = PSP_E_INVAL_PARAM;
    }

    return semTakeResult;
}

上面是pal_osSem.c库函数,我的代码在走到return semTakeResult之后,又重新回到1处,接着往下执行到return semTakeResult,然后又回到1,大约反复三次后,程序估计走到2就飞了,请问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我想知道函数PAL_Result PAL_osSemTake(PAL_OsSemHandle hSem, Int32 mSecTimeout);
是不是调用了好多次 啊
这样完全有可能在if条件满足下进入

楼主:
这个是创建捕获视频口通道的过程,函数调用大致为:FVID_create -> mdCreateChan -> TVP5154_open-> TVP5154_ctrl -> TVP5154_powerdown -> regSetTVP5154 ->i2c_writeReg -> PSP_i2cTransfer -> DDC_i2cTransfer

走到DDC_i2cTransfer里面的函数如下:
/* Take completion semaphore */
            if (i2cObj->currBufferLen > NULL)
            {
                retCode = PAL_osSemTake(i2cObj->completionSem, timeout);走到这个函数里面就出不来了,除了循环调FVID_create创建通道外,没有其他循环了。
                if (retCode != PAL_SO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