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直流与交流,直流电与交流电分别如何定义?

楼主(2014-07-10):
从另一个帖子想到的。也是整理下自己的思路。

关于直流与交流,或者说直流分量与交流分量,我的理解是从ω来判断,ω-->0就是直流,反之是交流。

至于直流电的定义,我比较倾向于刚在度娘中搜到的定义“
直流电(Direct Current,简称DC),是指方向不随时间变化的电流。”
除了直流电之外的都是交流电。

各位意下如何?

网友A:
wikipedia上是这样说的:

网友B:
这早已是常识性概念,以至于不必外文——国语就能表达
直流——不随时间改变的量,当然包括方向和大小了
交流——方向大小都随时间而变,最基础的变化规则就是“简谐”了
这是基础概念,也是DC/AC的基本定义
除纯正的交直流之外,另有其它都可以看成直流和交流的叠加组合,或可分解表达为直流和各种交流分量

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依不同场合,就有很多扩展了的定义
比如,我们常说的“直流电源”,往往是指含有波纹的直流,并不排除叠加有一定交流(分量)

很多人就喜欢一下自定义死了

“直流——不随时间改变的量,当然包括方向和大小了”,直流量可以随时间改变。

网友C:
如果按2L的定义,那蓄电池出来的电流也不是直流了?因为蓄电池出来的电流也不可能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早已是常识性概念,以至于不必外文——国语就能表达
直流——不随时间改变的量,当然包括方向和大小了
交 ...

“比如,我们常说的“直流电源”,往往是指含有波纹的直流,并不排除叠加有一定交流(分量)”。那是因为他的方向没有改变。

概念搞清了,视情况合理定义——精髓

楼主:
之前还真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3楼和6楼的描述基本一致,这也是我目前比较倾向的一个观点。

概括来说,“直流电”用电流方向描述可能更合理,电流的正负或者说方向代表了电流是输入到某一端口还是从某一端口流出,  “直流电”中可以包含直流分量(即ω=0的那部分)和交流分量(ω不为0的分量),但判断是否为“直流电”的标准还是要根据电流方向来定,大小不是依据。

“交流电”就是指电流方向会发生变化,有正也有负。

这只是我个人到目前为止的理解。

网友C:
3L和2L的定义是不一样的。3L是方向不变,2L是数值不变。按2L是数值不变,那就没有直流了。

3L跟6L差不多,跟2L不一样。

网友C:
还有LZ的“ω”与观察者的时间角度有关。可以把交流看为直流,但直流不会看为交流。

这是从傅里叶级数或变换的角度来拆分信号,除了ω暂时想不到更好的描述方法了。

网友A:
前面是维基百科的收录,
最后再贴上另一个百科上定义:

这个比3楼说的更明确和肯定。

网友A:
两个百科给出的定义相同。direct current是指方向不变的电流。
看到lgz2006给出的中文术语“直流”是指恒定电流(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因为我从没去了解这个定义,而且我也不能自己只凭实际使用感觉就给它定了义,所以我google了一下,没用百度,因为这不是咱创造的。
还有,我**认为中文中的“直流”就是英文中的“direct current/DC”。

最后,我觉得大家不用各自举证,纠缠定义。
我猜测,这得从电子发展历史去解释清楚这个DC的定义为什么跟我们的使用有差别。
direct current的字面定义可能在一两百年前没有问题。目前我认为它就是个符号“DC”,含义就是“不随时间变化的”。
就如“临时工”这个术语,仅凭字面定义,已不能“与时俱进”了,得给它戴上三个表才行。

DC与“不随时间变化”划等号,是误区。直流幅度可以变化的例子比比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百科给出的定义相同。direct current是指方向不变的电流。
看到lgz2006给出的中文术语“直流”是指恒定 ...

在昨天下午之前,我也从不纠结这个事情,我眼中的直流就是(ω=0,也就是说方向和大小都不变),交流就是时变信号(或ω不为零);

但后来总觉得哪里有什么问题。后来发现其实区别在于,一部分人说的其实是“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的定义(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部分说的是“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叠加后”的“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定义(shalixi是其中之一)。
在那个贴子里,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在走,其实都算不上有啥不对,但我之前确实没有考虑过“交流电”的定义问题,所以才去搜了一下,选了一个相对比较简洁明确的说法。

我以前也是想当然认为DC就是0Hz信号,之外的是AC,看到这帖子后,感觉走路都不知道先迈哪只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百科给出的定义相同。direct current是指方向不变的电流。
看到lgz2006给出的中文术语“直流”是指恒定 ...

你还真“与时俱进”了。

网友B:
字面理解一下吧
不变之量和替变化之量
如此中文,便是思其意,取其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字面理解一下吧
平直不变之量和交替变化之量
如此中文,便是思其意,取其名 ...

现在的开关直流电源该叫开关直流多谐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开关直流电源该叫开关直流多谐电源了。

除了你可以重新定义之外,那个“开关”是指“通过开关方式调整”,那个“直流”是指以期获得“尽可能平直”之电源。不要胡缠

网友A:
我猜测,目前即便是国外电子工程师对DC的理解也是如Lgz2006说的定义那样(假如你仍想愉快分析电路的话)。

咱们现在讨论的事儿,主题可以是:
1、直流起源
2、直流秘史
3、关于直流的那些风花雪月的事
4、直流的爸爸去哪了
。。。

网友D:
GavinZ, DC可变的例子比比皆是,定义需要具有普适性。“时间、生活是否便利”不是定义正确与否的判据。
jz0095,你是在为100多年前的“术语”做个文艺复兴?把“DC”定义为不变的,给生活带来便利,你接受不了?
“discussed in this chapter", 后面的说明属于“本章”的限定,幅度稳定不是直流的广义定义。
我相信这个:DC is CONSTANT !

网友C:
恒定电流,脉动直流电 平滑直流电,稳恒电流。看看2L的定义实际指的是哪一类。

“那我一个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叠加:Asin(wt)+B>0的话,该波形为大于0一个正弦波。请问该信号为直流还是交流?”按3L的定义是直流,按2L的定义不是直流。其中的B按3L,2L的定义都是直流,但他有自己的名称‘恒定电流’或“稳恒电流”,为了方便叫他直流分量。‘恒定电流’或“稳恒电流”也称为直流,但他只是直流的特例。

概念清晰。

网友E:
直流和交流。比较喜欢用傅里叶来阐述。任何一个信号都可以分解成直流和其他频率的信号的叠加。其他有频率就是交流。没频率就是直流吧。楼上都是神回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段话我如果是前天之前看到,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对,而且会赞成。

回到那个帖子中的公式Asin(wt)+B>0
其中,
B为直流应该没有异议;
Asin(wt)为交流估计也没异议;

那么,分歧出现在Asin(wt)+B>0到底是啥?

观点1:Asin(wt)+B>0是直流,判断标准:方向没有改变;
观点2:Asin(wt)+B>0是交流,判断标准:是时变信号;
观点3:Asin(wt)+B>0既不是交流也不是直流,或者说是交流+直流,显而易见,因为两种成分都有;

观点1的分类方法至少符合干电池是直流电源的常识(随着电量不断下降,其输出电压和电流大小都会改变,但我们仍然说它是直流电源而不会说它是交流电源);

观点2和观点3的分类方法不无道理,但没法告诉我电池是不是直流电源,这也是有其他网友一直在强调的。

其实,我相信,不管认为它是交流还是直流或者交流+直流,都不会对大家的生活带来困扰,更不会导致走路不知先迈那只脚的情况出现,:P。

我只是觉得观点1的分类或定义更切合实际而已。

网友C:
2L的直流定义只是为了表述方便简洁,只能在电路分析里使用,其他地方都叫稳恒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段话我如果是前天之前看到,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对,而且会赞成。

回到那个帖子中的公式Asin(wt)+B>0

非常简单,那个就是“直流+交流”~~~

DC/AC原本是指电源类型:

1)DC,即通常所谓的直流电源,其理想就是恒压源。而恒压源的电流通常是单向的,所以才会有“单向”的附加意思。现在,DC一般特指恒定不变的电物理量,譬如DC电压,指恒定不变的电压(类似有DC电流)。

2)AC,即通常所谓的交流电源,其理想为简谐电压源。自然,交流电源加负载后的电流可以是双向变化的,故有交变之意。不过,此“交流电源”早已经拓广到了信号处理领域,变成了简谐信号。

网友B:
非常简单,那个就是“直流+交流”~~~

支持一下老逗
这样下去楼主就进入诡辩领域了
以“交还是直”为考察区限,不断放电的电池,就是直流
以“电池储存能力”为研究对象而论,它是一个不断下降的电源
你无法用上帝一样的绝对眼光来观察世界

网友F:
而恒压源的电流通常是单向的
。。。。。。。。。。。。。。。。。。

这不是诡辩,而是谬论。
需要的话我给你举反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老逗
这样下去楼主就进入诡辩领域了
以“交还是直”为考察区限,不断放电的电池,就是直流

这个不用诡辩,我们考察的对象是以时间为轴线的而不是取决于某个点。

既然---直流(a)是时不变的(b),那么其逆否命题是---时变的(非b),就不是直流(非a),  所以会得出电池不是直流电源。

不过,这个问题,到此也就差不多了,该列出的可能都已经列出来了,至于大家相信哪种观点无关紧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而恒压源的电流通常是单向的
。。。。。。。。。。。。。。。。。。

有“通常”二字,就允许有反例。

网友F:
所以,聪明的人讲话,要加:一般,通常,有时,偶尔等。

这东西有必要模糊化吗?教材电路分析基础第二章,对这些术语,有严格的定义。
应试制度下的人们,套定义,套公式,应该是拿手好戏才对。

网友C:
差不多了,整流器出来的更不是直流了,而是直流+多次谐波。方便了电路分析,只好委屈一下电源了。是这样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通常”二字,就允许有反例。

如此,那这些说法是不是挂空挡?
这里讨论的定义,不针对具体应用场合,定义应该具有一般性,而不能说有时,有些情况下成立,有时不成立。

网友C:
电路分析里的直流,指的是稳恒电流。这个(直流)稳恒电流只有在分析时存在。

网友D:
附上我另一帖中的“定义”:

严格意义上说,直流确实是大小不随时间变化的电压或电流(自然其方向也不变),而交流则认为是某一非零频率的简谐电压或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此,那这些说法是不是挂空挡?
这里讨论的定义,不针对具体应用场合,定义应该具有一般性,而不能说有 ...

定义,也是要“与时俱进”的。“电压”的概念,小学就提到,是在安全用电的内容里面;初中也有提到,是用水压做比喻,那个甚至不能叫定义。到高中,用电荷做功来定义,层次高了一些,但仍是不完全的,因为此时还没有讲到保守场。到了普通物理,定义又有些不一样。
越到深处,定义越困难。即使到了傅立叶展开这个层次,可以用展开式中常数项定义直流,其余各项定义交流。但到了这个层次,仍然是有说不清楚的地方。
举个例子。单个脉冲,经傅立叶展开,是连续频谱。“直流”的谱密度是零,也就是“直流”在单个脉冲中不存在。这好像是违反常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脉冲函数δ(t)还是门函数?ω=0时F(ω)为0吗?δ(t)的傅式变换是1,门函数的傅式变换是Sa函数,应该都不为0啊?

网友G:
djxf  脉冲函数δ(t)还是门函数?ω=0时F(ω)为0吗?

我在34楼所说脉冲,指的是有限宽度,有限高度的单个脉冲,不特别指定形状。

网友G:
类似的问题,或者叫悖论也可以,还有很多。
例如,电流定义i=dq/dt,但汤姆逊发现电子后,电荷q不再是可以无限分割的,亦即不是无穷小量,眼格地说,此定义不能成立。
然而,电流概念大家都用得好好的,整个电路理论并没有被推翻,所有的与电有关的设备也都工作得挺好。

网友F:
刚才打开看图片设置,看了19楼,才恍然大悟为何昨晚楼主纠结dc,他按照字面意思把dc理解成直流--即特指电流了。我说他怎么老是纠缠这个,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通常所说的dc,当然是指constant了,跟电流没有关系,否则说dc电流源,按字面翻译成direct current current source,不成病句了吗?

唉,越搞越乱了。。。原来你理解的dc=direct constant,而不是direct current。 direct current current source恐怕还真成立,倒是direct constant current source显得有点奇怪

网友C:
dc指direct current,什么时候变为constant current的?

网友C:
constant current 是 恒定电流, 是一种不随时间变化的直流。constant current Source 叫恒流源,当然他也是一种直流源。

网友H:
继续讨论出来是不可以拿诺贝尔。。。。估计只会越看越晕

3楼给的 wiki上的 DC条目 第二栏专门有个  Various definitions,都说了可以不同的定义,你们非要求大同

网友F:
基本术语搞不清,几乎寸步难行,连最常见的dc都能理解混乱,让人想不到。
对于喜欢直勾勾盯着字面意思不放的同志,我有九成把握可以判断,肯定不懂张驰振荡器的英文relaxation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认为它就是个普通英文,你就错了。

relaxation oscillator 中,relaxation 就是“放松、松弛”本义吧?

网友C:
direct current motor,Direct-current resistance,direct-current  coil,direct-current  relay,direct current contactor。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继续讨论出来是不可以拿诺贝尔。。。。估计只会越看越晕

3楼给的 wiki上的 DC条目 第二栏专门有个  Variou ...

也不是你的意思,英文constant current,direct current两词没有歧义,而中文为了表述简洁把恒定电流也简称为直流。这就是发生争论的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你的意思,英文constant current,direct current两词没有歧义,而中文为了表述简洁把恒定电流也简 ...

不光是中文吧,二楼例的DC定义,是 Alexander写的电路基础上面的那本书我也有,Alexander还曾是IEEE的主席和CEO。
不过按照极性定义DC书也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不光是中文吧,二楼例的DC定义,是 Alexander写的电路基础上面的那本书我也有,Alexander还曾是IEEE的主 ...

这里面说到的constant current与我们说的direct current是不同的两个电流,一个是数值不变,恒定电流,我们现在也简称直流,实际上他是直流的一种特例。另一个是方向不变,这是直流的一般定义。定义没有问题,也没有变,我们称为直流的术语有两个含义,constant current和direct current。在信号处理方面的书里面指的是constant current,在电器电机电力等其他地方,指的是direct current。

网友C:
这个帖子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I:
直流的幅度“稳定”,是误区。直流的幅度可以改变。定义要经得起检验。

42楼举得例子“DC motor”用DC最初定义能描述,也就是DC就是极性不变幅度可以变。
你得也经不起检验。比如叫做“DC block capacitor”的咋办?你这幅度变化的直流没有被block住,咋办好呢?

网友A:
具体事例,DC含义不同。也就这样了。

网友I:
GavinZ  你得也经不起检验。比如叫做“DC block capacitor”的咋办?你这幅度变化的直流没有被block住,咋办好呢?

“咋办好呢?”是用“不变的直流”定义来判断“变化的直流”定义,属于“以争议的一方为判据”的作法,是不妥的。

交、直流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就是以方向为判据。
直流方向不变,允许幅度变化(当然是随时间变化),即包含“直流+交流”的情况。至于交流成分是不是稳态,那是细节问题,不影响直流的定义。
交流方向必须变电量必须在正、负方向出现。交流也可以有“直流+交流”分量。
总之,交、直流量各自的“直流+交流”分量是否稳定,不影响交、直流的定义。偏离以上简单的定义会产生混乱。

谁混乱了,哪儿混乱了

网友F:
真是走了太阳来了月亮,有人把dc电压/流和恒压/流弄混了。
人人都知"电压源/电流源",但未必人人都知它们的全称是什么,或者说它们是什么的简称。

抓紧百度吧!!!

网友D:
如果想研究DC/AC的历史,这个比较好玩~~~

http://www.pbs.org/wgbh/amex/edison/sfeature/acd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