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一个关于函数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4-07-10):
typedef void (*function)(void);
//这么理解 void是一种没有形参和没有返回值的一类函数
//用function函数指针变量代替?
#define Function(address)   (*(function)address)()
//先将address强制转换为function类型(函数指针变量)
//(*(function)address)便可以看作一个函数名了,最后用Function(address)代替这个函数名
各位大侠是这么理解吗? 这个宏定义不怎么理解#define Function(address)   (*(function)address)()

楼主:
请大侠来答疑解惑!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那个宏的意思就是先将address强制转换成为function类型,也就是前面定义的返回值为void,参数也为void的函数指针,再对其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