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PC13,PC14,PC15 不能电流源驱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10):
请问STM32F103RF的 PC13 PC14 PC15 可以这样驱动LED吗
看手册说同一时刻只能操作一个,不能做为电流源驱动LED,
下面这个算电流源驱动LED吗?实际硬件这样好像没问题啊都正常亮灭的。

网友A:
某些有特殊用途的管脚,电流驱动能力比普通IO小一些。

虽然能亮,但会超指标运行,不安全,不长久。

网友B:
这样没问题,设置成开路或推挽输出,你这样也就5ma左右,和25mA差好几倍呢。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设置的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开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2M时钟

那么所谓的电流源是不是指这种情况不行: PC13->LED+ LED- ->电阻->GND  连接称为电流源驱动  就不符合stm手册要求吗

网友C(2015-09-06):
我的一个设计上也是采用的和楼主一样的设计,并没有什么问题,这样IO口不算电流源,因为是外部灌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