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种封装的,这远件正放时,应该是正对着字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7-10):
要是正对着字那个小元点怎么在左上脚了呢?

网友A:
啊?不是在右下脚的么?

网友B:
小圆点对准就好了

网友C:
每个芯片都有基准点   画PCB时也画一个基准点   到时安装时对准了   焊上就OK了

网友D:
自己画的时候放一点冗余量   仔细一点   应该没问题  呵呵

网友E:
呵呵,楼主好好看看芯片资料啊。芯片正方一般是左下角。但是也有很多芯片1脚的标注方式不同

网友F:
片子上的小圆点跟这个小圆点对上就OK啦

楼主:
嗯,我知道啦

楼主:
多谢几位大侠啊

网友G:
至少加个小圆点,说明哪个是1脚;

网友H:
一般是逆时针读取了,字正面看,左下角是第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