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教UV级信号和采样电阻怎么匹配能把误差降到最低

楼主(2014-07-10):
如图所示 输出15V 接负载  采样电阻端的电压经运放放大然后给AD采集
我用的是ADS1110 (16位TI产品) 运放使用opa333(TI)
我现在要用AD测量UV级信号。
请教各位大神 AD 运放 选得合理不合理  或者说是否有必要提升下采样电阻的阻值(假设负载阻抗M级)

楼主:
15V为直流信号

网友A:
采样电阻的电压过于微小不好,至少要几十毫伏,因此要增大采样电阻阻值。
如果采样电流较大,则采样电阻要用4线的或接成4线的,运放接成差分的。

网友B:
直接用ADS1232吧

网友C:
全手工打造的图纸

网友D:
UV级的小信号用运放采样放大?

网友E(2014-08-14):
1、仪表放大
2、采样结果是否需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