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发光二极管与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2014-07-10):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发光,一个不发光

网友B:
发光二级管正向导电会发光,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大,反向电压一般为5V,
普通二极管正向压降0.7V,反向压降很大,有的可达几千V,导电后不发光。

网友C:
本质上是能带图决定的

网友D:
同意 3楼 的分析, 本质还是半导体材料的不同

网友A:
发光二极管简称LED,采用砷化镓、镓铝砷、和磷化镓等材料制成,其内部结构为一个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   当在发光二极管PN结上加正向电压时,PN结势垒降低,载流子的扩散运动大于漂移运动,致使P区的空穴注入到N区,N区的电子注入到P区,这样相互注入的空穴与电子相遇后会产生复合,复合时产生的能量大部分以光的形式出现,因此而发光。

网友E:
led 只要当指示灯用
二极管,整流,检波。单相导通性等等应用更丰富

网友F:
发光二极管就是一个led  可以发光  与二极管的就是有单向导通作用,不能发光,其实基本原理都是 一样的

楼主:
跟楼上各位学习了,这两个最基本的区别就是能量转换。。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

网友G:
发光二极管也属于二极管啊;

网友H:
LED只要用来眼观的。视觉效果明显。二极管有蒸馏的。。稳压的。等应用。

网友I:
承受的耐压,通过的电流不一样,发光二极管很小

网友J:
发光的可以叫小灯,不发光的不能:P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简称LED,采用砷化镓、镓铝砷、和磷化镓等材料制成,其内部结构为一个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   ...

这个原理讲解的非常不错的,借鉴了

网友L:
发光二极管就是LED灯的,这个是跟材料的特性相关的。。

网友M:
所属被所属的关系

网友N:
有次拿发光二极管代替4148,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