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峰值保持电路的缓冲级

楼主(2014-07-10):
THS4631做一个峰值保持电路的缓冲级。具体就是接成普通的电压跟随器形式。+/-5v供电。测量时发现输出(pin6)是一个4.2v的高电平。而我的输入实际只是1v的正弦波。单独测试THS4631,将该输入接到(pin3),电路仍是电压跟随器形式。发现输出也没有跟随输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THS4631是个高速, 大驱动能力的运放.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输入点对地电压值, 后面的负载的连接方式,还有是多大?

楼主:
另外(pin6)vout-是不是说明它和(pin3)是反相的?

网友B:
这里接成了电压跟随, 在输入共模范围和输出范围条件下, 电压应该跟随.  (

网友B:
pin6)vout = (pin3)vin.

楼主:
你说的对地电压是指pin3么,是+-1v的正弦波,我单独测试,直接在芯片上引线,接了个电压跟随器。负载是一个1k的电阻。供电+-5v。

楼主:
现在的现象是输出为4v左右的高电平,输入的正弦波向下偏移了500m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算了,明天再说吧

楼主:
  结贴了啊

网友C:
就一个采样保持电路吧;

网友D:
我怎么看不到你的图片.
从手册看, THS4631 是个高速, 并且驱动能力很强的运放. 性能很好.
从描述的问题看, 应该是不正常的工作条件导致的.  +/-5v供电没有问题. 手册没有给出 ±5V 的数据, 从手册的图18, 29 看, 我怀疑是超出共模输入范围引起的.
从手册的数据看: ±15V 供电下
Common-mode input range  -13 to 12V Min
推测 ±5V 下的范围最坏可能只有 -3V ~2V.
建议测量一下输入范围, 可以试试增加工作电源.

网友E:
说了这么久你应该上个图。大电流驱动的。那个片子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射随部分那个2脚和6脚之间虚焊了。导致变成了比较器。而2脚一指悬空在哪里。所以电平一直是4.2.你改改再试试。不可能就一信号跟随这么简单还出现这问题呀。

网友F:
跟楼上各位的共同来探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