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之间是如何进行访问以及控制的

楼主(2014-07-10):
前使用ARM9 S3C2410开发板在做实验,想请问下S3C2410芯片和GPRS模块的工作过程

网友A:
啥意思?没看懂

楼主:
简单说就是想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和工作原理之类的

网友B:
太高深了,困了。。。

楼主:
算了,结贴了,晚安啊

楼主:
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C:
这个手册上应该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吧?建议仔细阅读的册。

网友D:
GSM模块如果是内置协议栈的话那么就是AT指令上网的,如果使用外置协议栈的话,你需要使用linux中的tcp/IP PPP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