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干扰?

楼主(2014-07-10):
做项目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用了两片TI的 ADS1234  24位AD,一个增益设置为2倍另一个是64倍,但是MSP430采集来增益设为2倍的数不稳,如果都设成2倍,数据就是稳的

楼主:
这个芯片内部有个EMI 抑制,只有设置成64倍以上增益才会使能

网友A:
干扰了电源吧

楼主:
暂时隔离电源比较麻烦,所以还没求证

网友B:
AD 芯片在工作中,确实会引起一些噪声. 但是个人感觉影响电源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B:
除非去耦电容放置不合理. 期待看到楼主的进一步测试.

楼主:
我接手的这块板子都没有去耦电容,这样会影响很大吗?

网友C:
推荐还是要使用去耦电容, 这已经是电路里的基本规则了, 那就想办法加个电容再测试吧,

网友C:
记得去耦电容的效果好, 连接很关键, 尽量直接连接到 IC 正负电源脚

楼主:
这个我是知道的,哎,这个芯片脚密啊,原来画板的人画线全部是12mil,我晕死,想搭根线费老劲了

楼主:
不过还是试试吧,谢谢楼上帮助。

楼主:
先结贴了啊

网友D:
2片,那为什么要设置成一样才行;
我都表示怀疑,是不是你硬件哪里有问题;

网友E:
去耦是必须的。至于必须一样可能相互之间的影响了。把其中一片关了单独测另外一片也不稳吗。

网友F:
我怀疑是不是设置成64倍然后有什么地方软件没处理好了

网友G(2017-12-01):
楼主  您这块芯片的驱动还在么?小弟新手 在调试这个 还望大神帮助啊
这是我的邮箱2281142915@qq.com 大神发个源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