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H桥的自举电路

楼主:
关于为什么要用自举电路有点不明白,Q2只要G极高于S极(0V)就可导通,而Q1为什么G极要高于VCC咧,它是源极跟随器,也只要满足G极高于S极就行了呀,难道S极的电位会等于VCC吗????

网友A(2014-07-10):
Q2不是G高于S即可导通,而是G高于S一定电压值之后方可导通,此电压值通常在管子的datasheet中有注明。
同样,Q1的G也必须高于Q1的S一定电压值方可导通。通常我们总希望Q1导通压降尽量小(减小功耗),故Q1的G必须高于Q1的S至少能够保证Q1完全导通的电压值,通常要求Q1的G能够高于Q1的S约十多伏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不是G高于S即可导通,而是G高于S一定电压值之后方可导通,此电压值通常在管子的datasheet中有注明。
同样 ...

要G极电位高于S极电位十多伏,那上图中的Q1 S极电位是多少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G极电位高于S极电位十多伏,那上图中的Q1 S极电位是多少咧!!

图中Q1的S极电位是Vcc减去Q1管压降。

网友B:
难道S极的电位会等于VCC吗????

对呀,若非如此,那Q1的效率该有多差啊
设计驱动时,按Vs=Vcc

网友C:
因为要尽量减少MOS管的功耗,所以不应当是源极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