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LTLVDS_TX和ALTLVDS_RX的问题

楼主(2014-07-10):
    我用QUARTUS生成了一个单通道4bit的ALTLVDS_TX和一个单通道4bit的ALTLVDS_RX。单独用modelsim对tx进行仿真的时候,输出的串行数据是没问题的,然后我在testbench中将tx与rx在tb中将tx的输出时钟与输出数据直接与rx的输入时钟和输入数据端口相连接,却发现rx得到的并行数据里总是错一位。

    比如依次发送的数据是0000和1111,则收到的是0001和111x。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是因为我生成是设置的问题还是仿真时接口的问题啊?

    附仿真图一张,蓝色标出了发送的lvds串行数据和clock数据
    有点抽象,以连续发送三次的1110为例,是1110_1110_1110;
    连续收到了三次1101,即1101_1101_1101,正好错开一位。

网友A:
这种现象正常吧,接收端根本不知道你那个bit是开头,所以解串后可能正确也可能错位,而且错几位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正常吧,接收端根本不知道你那个bit是开头,所以解串后可能正确也可能错位,而且错几位都有可能。 ...

不是有同步时钟吗,tx的同步时钟输出tx_outclock也是输出给rx的,在每个tx_outclock的下降沿就是字的第一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有同步时钟吗,tx的同步时钟输出tx_outclock也是输出给rx的,在每个tx_outclock的下降沿就是字的第一 ...

我也没实际用过这个,手册上没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实际用过这个,手册上没写吗?

好像找到问题了,手册:

选项:

这个选项让时钟自动有个90°相移,且为灰色不可选

网友B:
很不幸,这个不对齐,通过这种方式是解决不了的,即使有对齐时钟也是不行的,不同LVDS通道之间都是独立的。每个通道错的位数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幸,这个不对齐,通过这种方式是解决不了的,即使有对齐时钟也是不行的,不同LVDS通道之间都是独立的。 ...

请问一下一般这种情况怎么处理,除了发送用于对其的特征码还有没有其他处理方式?对齐时钟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对齐时钟是用来产生采样的高速时钟和低速并行时钟的,时钟必须保证正确采样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齐时钟是用来产生采样的高速时钟和低速并行时钟的,时钟必须保证正确采样到数据 ...

没怎么看明白,那这样的话对齐时钟不对齐,也没什么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