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IBIS模型

楼主(2014-07-11):
大家好,我在做一个SFP光模块的通信电路,老师要先做一下SFP的IBIS模型仿真,请问论坛的高手们,你们谁有啊。。我初学还不太懂这些东西,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那位大哥要是有了可以共享一下么。。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SFP的IBIS 估计你找不到了,你只能拆开sfp的光模块看看用的哪家的IC,然后上网找找。
2,如果找不到,看看他用的什么电平规范的接口,直接用其它的替代做仿真也行,只是准确度查一点点了。

网友B:
很多模型都没有的,只能找类似的模型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FP的IBIS 估计你找不到了,你只能拆开sfp的光模块看看用的哪家的IC,然后上网找找。
2,如果找不到,看 ...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模型都没有的,只能找类似的模型代替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