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的I2C读DS1302的问题

楼主(2014-07-11):
STM8S的I2C的数据需要一个ACK,但是DS1302的传输中并没有ACK这个脉冲,不知道怎么才能让STM8S的I2C功能去读出DS1302的数据,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A:
DS1302 不是iic的吧

网友B:
我们是用端口模拟,想用IIC请选DS1307.

楼主:
试了DS1338,但是还是不行,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STM8S的I2C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弄都不行,好几天了,搞不定啊。。。。不然不会发帖问了

网友C:
有问题, 就来讨论没错, 可以看看和参考一下人家的经验教训.
但解决问题,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我觉得还是借助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 先仔细验证一下时序看看.
DS1302 不是 I2C, 用 I2C 模式肯定会遇到问题的.

楼主:
看了一下资料DS1302不行,但是DS1338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有用在之前用过的ARM板上做过实时时钟,而且接的是I2C,所以应该没问题,也看过资料里面的数据通信协议,确定是I2C没错了,但是输出的时候地址字节有出去,但是DS1338还是没有返回ACK信号,总线上的SDA一直拉高着,导致第9个时钟读不到ACK信号,感觉很奇怪,波形是在示波器上看的,一个一个脉冲对过去,字节的数据跟给的数据是一样的,但是这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