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关于yaffs direct方面的问题(急)

楼主(2014-07-11):
大家好,最新发现yaffs direct的yaffs文件系统比FAT性能更优越 ,想在32位单片机上 做nandflash的yaffs文件系统,以前用的是FAT来管理的,
咨询个问题如下:
yaffs文件系统 是linux操作系统上移植来的,一般ARM的ram都是兆级别的,这里就有疑问,
yaffs direct的yaffs文件系统移植到32位单片机上 ,占MCU的RAM约多大,因为我用的MCU的ram只有32K,应用代码运行需要占用大部分RAM。
如果yaffs direct的yaffs文件系统占用的ram太大,那我还是用FAT来管理,就不做这方面的移植的工作了。

先谢过各位热心人士!

另外还 有个问题:
yaffs1是不是只支持512+16字节一页的NandFlash,如果nandFlash一页为2K,必须要用Yaffs2?

楼主(2014-09-05):
为题解决了,自己回答一下,供后人参考
1、yaffs1支持512一页,yaff2支持512-2048一页
2、对于128M的NandFlash,yaffs2至少占用128K RAM,yaffs1占用更多

网友A(2016-03-17):
你好,在吗,我正在做NAND flash的yaffs文件系统,在stm32单片机上,我看你已经搞定了 ,想请教你一下怎么做的可以吗,我的qq541299932,

网友B(2017-11-17):
您好,想请教您关于yaffs移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