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芯片

楼主(2014-07-11):
我要买模拟乘法器芯片,但是在网上看到有AD834JR和AD834JN,想请教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封装不同吧?或者运输方式不同?

网友B:
这种问题看规格书

网友C:
JN 是8 PDIP   JR是8 SOIC  的。就是JN是直插形式的。JR是贴片的。只是封装不一样而已。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JN 是8 PDIP   JR是8 SOIC  的。就是JN是直插形式的。JR是贴片的。只是封装不一样而已。没什么区别。 ...

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