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是提示警告:Warning[w6]

楼主(2014-07-11):
如题,在编译的时候提示警告:Warning[w6]: Type conflict for external/entry "dis_bp", in module main against external/entry in module LCD; prototyped function vs K&R function
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用的iar?
建议检查开发环境的配置,还有头文件

网友B:
dis_bp 类型定义冲突, 通常是重复定义引起,
比如在你的不止一个源程序文件中都定义了这个变量, 并且定义的类型可能还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