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STM32的GPIO脚

楼主(2014-07-11):
程序如下:就是在四个脚上输出方波
为什么只有5脚和8脚输出了方波,而3脚一直是低电平,4脚一直是高电平?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stm32f10x_rcc.h"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定义用于初始化GPIO脚的数据结构

        RCC_HSICmd(DISABLE);                                                                                //禁止内部高速时钟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APB2外设高速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8;        //选择要初始化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选择输出方式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2MHz;                                                 //选择最大输出速度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初始化所选的引脚:PB3/PB4/PB5/PB8

        while(1)                                                                                        //输出方波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8);           //4个脚置1
                delay_ms(200);                                                               //延时200ms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8);      //4个脚置0
                delay_ms(200);                                                             //延时200ms
                }
}

网友A:
连个注释都没有、估计是学生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注释都没有、估计是学生党

谢谢指正,注释已加

网友B:
进入调试窗口,设置断点,看寄存器配置是否一致,对外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调试窗口,设置断点,看寄存器配置是否一致,对外输出是否正常

调试窗口查看输出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C(2014-09-26):
那就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啦,是不是3.4脚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