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 烧写问题?

楼主(2014-07-11):
1,新用的stm32的芯片,用ulin2下载器  想烧写程序。
2,开发板供电,连接ULINK2-PC-开发板,ULINK2  USB红灯,RUN和COM同时闪烁一下绿灯。
3,设置好KEIK4

4,后下载了keil4.7 下载出现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M3"

网友A:
1,检查烧写口那几根线是否焊好
2,检查vcc是否正确
3,把keil的芯片设置选成256k的那种(这个不知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烧写口那几根线是否焊好
2,检查vcc是否正确
3,把keil的芯片设置选成256k的那种(这个不知有没有影 ...

谢谢! 已解决  下载keil4.7  在debug中ulink2/ME-Cortex 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