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后跳进了启动代码后跳不出去?

楼主(2014-07-11):
LPC2214在接收到串口信号之后,对发送数据进行赋值后就直接跳到Startup.s文件中的
;中断向量表
Rese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5f80
        LDR     PC, [PC, #-0xff0]
        LDR     PC, FIQ_Addr

接着就跳到

;取数据中止
DataAbort
        B       DataAbort
然后程序就跳不出去了,除非重新关机上电或重新烧写程序,接着又是这个流程?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程序之前一直是好的,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出现这个问题,接着就一直存在了。

网友A:
程序跑飞了,建议查一下串口接收部分的代码,看看是否有数组越界或者是否有新定义指针未初始化

网友B:
先找到跳转之前的点,我忘了是PC-4还是-8了,再在那附近找,不是数组越界了,就是指针未指数化。

网友C:
这程序跑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