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高压芯片DC-DC

楼主(2014-07-11):
客户要求做这样一个充电产品,条件如下,求推荐合适的芯片

    输入DC10V~90V,输出DC5V,误差±1%

    最大输出电流:3A

    转换效率:最高96%

    输出纹波:<30mV

网友A:
效率还有最高限制?

网友A:
麻烦告诉一下最低效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告诉一下最低效率要求。

效率要求在90%左右,这个压差比较大,觉得90%可能都比较困难

网友B:
这等神器 不好找 电流那么大 效率那么高 是没有的

网友C:
可以考虑分2级或者多级来实现,单独的一个芯片难以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分2级或者多级来实现,单独的一个芯片难以解决吧。

我想也是至少两级变压,先降到24V或者12V,第一个降压是否有合适的推荐呢

网友C:
自己去凌特找找吧。也许你运气好。

网友D:
3843浮驱BUCK非常合适,不过磁环要用两个绕组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也是至少两级变压,先降到24V或者12V,第一个降压是否有合适的推荐呢 ...

2级 ?
那至少2个指标达不到了
1 最低输入电压
2 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级 ?
那至少2个指标达不到了
1 最低输入电压

好吧,我又顾到后面顾不到前面了
效率方面跟客户沟通过,说明很难达到他想的,客户基本接受了。
另一个也在跟客户沟通,对于高耐压和大电流,要取舍和平衡。想着如果电流做到1A左右(说是给手机充电,觉得没必要那么大电流)应该能找到合适的片子。

网友D:
3843浮驱BUCK啊兄弟,10A电流也照样做啊,下图是我之前做过的一款产品,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43浮驱BUCK啊兄弟,10A电流也照样做啊,下图是我之前做过的一款产品,你可以参考一下

...

兄弟,能求原理图看看么
PS:真心建议,坛子里能标明**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能求原理图看看么
PS:真心建议,坛子里能标明**啊

如果你懂浮驱BUCK的话,我刚才发的这个PCB图你一看就懂,如果你不懂BUCK的话,就算给你原理图你也还是看不懂,况且我画板子从来不画原理图,你还是不要幻想用一个内置MOS的IC来做了,达不到那么高的输入电压的,万能的3843加外置MOS才是王道,磁环要用两个绕组,一个输出,一个给IC供电

网友C:
看看LM5116试试,其他条件都可以满足你的。但是唯有效率不能满足。。。。。同是bu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懂浮驱BUCK的话,我刚才发的这个PCB图你一看就懂,如果你不懂BUCK的话,就算给你原理图你也还是看 ...

好吧,菜鸟努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LM5116试试,其他条件都可以满足你的。但是唯有效率不能满足。。。。。同是buck.  ...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菜鸟努力学习

那些专用的IC,要么是价格贵的离谱,要么是采购不易,都不如3843这一类的IC方便,除非是做那种超小体积的模块产品,之前我做的12至60V转12V60W的电源还有转5V的电源,刚开始也是苦苦寻找那些专用的IC,结果让我大失所望,所以我就用了3843来做,用了之后才发现还真是好用,效率高,电流大,电路简单,这就是优点,但平时工作中很多人都说3842之类的IC太老,不屑于用这类IC,其实是自欺欺人,正所谓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会用,什么样的IC都照样做出好电源

网友E:
充电都是控制电流,随着充电时间增加,充电电压也随着增加,
因此充电电压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电压精度更加不用1%的误差,且少于<30mV的波纹

如果这个开关电源直接接到电池,根本就不用1%精度

再把问题想得深入一点,这个开关电源不是直接接到电池,而是经过充电管理芯片,再给电池充电,一般充电管理芯片都是宽电压的,也根本不用1%精度

再把问题想得深入一点,假设有充电管理芯片,并且这个充电管理芯片是单片机之类的,需要高精度的电压,防止程序跑飞,需要稳定工作. 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加一个LDO的芯片,再给单片机工作,然后把开关电源电压的精度放宽10%,
这样比起制作5V 1%精度的电源容易得多.

因此
结论1:不是楼主胡来的,就是楼主的客人胡来的
结论2:如果楼主的客人胡来的,帖子是楼主发表的,
      楼主没有经过审核就发表出来,此时此刻就是楼主和楼主的客人都胡来的
结论3:无论如何,至少有一个家伙胡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都是控制电流,随着充电时间增加,充电电压也随着增加,
因此充电电压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电压精度更加不 ...

额。。
关于充电电压的精度问题,我们自己常规要求是±5%,这个信息跟客户也沟通过,客户之前是做软件的,电源是刚刚接触,很多地方也是跟我们探讨,所以不能说他们胡来,不懂的时候就会有理想的定义,我们自己也在跟客户科普,我们现在没法做,有些要求是理想的,像效率、精度、电流等等。
之所以直接把客户要求贴上来没有做任何改动,是想了解可能性(这个我没有提前说,请谅解),在某一方面我们不能做,有人是可以做的,这个坛子存在的应该不仅是解答问题资料共享,也需要去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就像版主和楼楼上给科普的信息,这些都是可能性和科学合理性。
以上谢谢楼上各位,原谅各种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专用的IC,要么是价格贵的离谱,要么是采购不易,都不如3843这一类的IC方便,除非是做那种超小体积的 ...

谢谢信息共享,我会好好研究看看,不懂的地方请多帮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充电都是控制电流,随着充电时间增加,充电电压也随着增加,
因此充电电压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电压精度更加不 ...

神一样的回复啊。

网友F:
转换效率90%~96%,这个要求一般的IC很难满足。还没见到这样的IC。帮不了你啊。

网友G:
啊,不行。低压不行。

网友H(2017-10-18):
XD307S是一款50-500V超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型DC-DC转换器电源模块